延时开关问题

楼主(2008-10-30):
楼道的灯泡坏了,换上一只节能灯后,灯泡就一直打闪,开关用的是触摸延时开关!火线和零线互换后,现象依旧,更换开关,现象依旧,请教高手帮助解决

网友A:
我觉的是灯泡镇流器出毛病,总是处于谐振启动的状态,电压不能稳定下来,可能是电容坏了。

网友B:
触摸延时开关问题,你把节能灯装普通开关的灯头上正常的话,可以确定延时开关故障。

网友C:
简单换为普通灯炮,不要超过40W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要 节能灯就行了 还是普通的吗

网友E:
开关换普通的就好了。

网友F:
触摸延时开关开关原理是使用可控硅作开关管。与节能灯有冲突,有的节能灯不能用这个开关。节能灯不能使用调压开关之类的电源。换回普通灯泡。

网友G:
延时触摸开关有两,一种是控制白炽灯的,另一种是控制节能灯的。后者可以用于前者,但是前者不可以用于后者。

网友H:
我就搞不懂了,触摸延时开关已经节能了,干吗还要用节能灯。

网友I:
不能用节能灯的,

网友J:
触摸开关使用的是可控硅控制开关状态的,不是继电器。这样的开关控制普通灯泡没有问题,但是控制节能灯可能出现控制不灵,因为节能灯使用的是电子镇流器,高次谐波会干扰开关的正常工作。

网友K:
触摸开关是用可控硅控制的,串联于灯的电路中,有微弱的漏电电流,而节能灯的输入电路是全桥整流电容滤波,漏电电流经整流给电容充电,当电容两端电压升到一定值时,灯电路工作,使灯管启辉,但是消耗了电容中的能量,灯管熄灭,这时漏电电流又对电容充电,周而复始.

网友L:
同意   10  11 楼的朋友      买触摸延时开关有说明呀!

网友M:
同意 10 11 楼的朋友

网友N:
感觉11 楼的朋友分析的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