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40 55kw 空机启动报警OC1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0-30):
有没有对三菱740了解的,谢谢

网友A:
太笼统了吧....驱动/模块/霍尔都有可能有问题...慢慢查

网友B:
模块的可能性大点,我曾经碰到过一台55KW的,驱动电路什么都好,模块也一个一个的拆下来打过耐压,启动也是报警OC1,后来一个一个的换模块,发现换了其中一个模块,启动就好了的,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