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5000在空压机上的问题。在线等待

楼主(2008-10-30):
丹佛斯5000用在空压机上,37KW的。用了半个小时就跳逆变器过载报护。电流在70多安培左右,请问各位高手这正不正常?

网友A:
是调试问题!长时间电流超98%—100%会跳9号故障的 不是机器故障

网友B:
那就是程序上的问题了哦 ????

网友C:
不正常,正常最大输出电流应该73A

网友A:
绝对是参数设置不当造成的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转矩模式?技术咨询QQ494095965 电话13812126331

网友D:
丹佛斯的在空压机上面运用不是太好,我改造的几百台空压机,可以说最失败的就是用的丹佛斯改的那台132KW的,搞得客户退了机器,后来用110kw的阿特拉斯的空压机上面还是跳故障和你的一样

结果发现问题是,丹佛斯的是“高档”货要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的,在空压机那样的环境是不能生存的,变频器的文度高相应承受的电流会下降,所以会跳过流,还有上面问题可以电话联系我13671580330

网友A:
不会吧!丹佛斯5000系列的质量性能都不错呀!我感觉你们还是调试有问题 丹佛斯调试比较特殊甚至还有点不可理解 比如说转速和电机电流不可以随意乱设!工作电流绝对不可以高于224电流上限警告!转矩特性设定也非常重要!我接触很多5000系列的不像5楼说的那样小气呀 使用的环境在染色车间高温时60多度!根本就没有用空调呀!湿度也比较大 250KW的机型带二个150kw的水泵 工作都3年多一直比较稳定。参数绝对不能和其它变频器那样去调试 我有深刻的体会

网友E(2009-06-04):
有丹佛斯VLT5000系列的Profibus-DP通讯卡吗 QQ:43204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