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做人机的问题!

楼主(2008-10-30):
现有两台工控机,两块cp5611卡,一台416-3dp,用s7协议怎么组网呢?请赐教!

楼主:
需要两台工控机都能够操作!能具体些吗?

网友A:
CPU上(416-3dp)有两个接口,做两根profibus电缆(或购买),看profibus电缆接头上的箭头指向,保证是个通路,即CPU上一个为ON,一个为OFF,然后工控机中通讯率一定要一致才能通,这样两台工控机都能够操作,我前几个月做过一个。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ganjue  应该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