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RA70优化问题

楼主(2008-10-30):
本人对6RA70直流驱动器不是十分了解,请问在优化进行不下去,在进行到6时就停止了,报警F050,请问大家,怎样去查故障原因,存储器和报警的对应关系.谢谢了,

楼主:
本人对6RA70直流驱动器不是十分了解,请问在优化进行不下去,在进行到6时就停止了,报警F050,请问大家,怎样去查故障原因,存储器和报警的对应关系.谢谢了

网友A:
在6RA70的说明中找到故障这一章,查找

网友B:
在进行到6时就停止了?

网友C(2009-10-19):
装置和电机是不是匹配,电机电流设定多少,调整一下P140-P143

网友D:
先查看故障值,再查手册

知道哪儿的问题,再入手

网友E:
是扩容设备吗,扩容设备要保证基本参数在控制装置在设计模型允许的范围内,如果不是,说明书解释的很清楚。

F-050 优化运行不可能
(在所有运行状态下有效)
在优化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

r047 变址002 至016 的内容可以提供故障原因的详细资料,请读出与故障有关所有变址的内容并制成文件,您最好与
西门子接触寻求帮助时附上他们或发给能够帮助你的人。

1 当α=30°和EMF=0 时,电枢电流太低。
(平均电枢电流 <75% 的 IA,电动机或 <75% 的 IA,额定)
可能的故障原因:
• 电枢回路断
• 高阻抗负载
• P150 (α G 限幅)的设置值太大

2 电枢回路电阻(P110)不能确定,因为电枢电流≥ 37.5%的P100,在测量相中,150 个点火脉动周期少20 个。
可能的故障原因:
• 相当于 37.5%的P100 (I A,电动机)电枢电流不可能(虽然75%的P100 电流已流过,也许熔断器烧断)

3 在α=30°和 EMF=0 时的电枢电流峰值太小
(电枢电流峰值<50% 的 IA,电动机或 <50% 的IA,额定)
可能的故障原因:
• 电枢回路阻抗太大(励磁由电枢端子供电)
• P150 (α G 限幅)的设置值太大
可能解决方法:
• 在优化运行执行过程中减小P100 (IA,电动机)

4 最后生成电枢电流峰值的供电电压和电枢电流采样值不能确定电枢回路电感(P111)
可能的故障原因:
• P100 (IA,电动机)或 r072.i002 (IA,额定)比实际电动机额定电枢电流小很多
• LA >327.67mH (电枢回路电感太大)
• P100 (IA,电动机)比r072.i002 (IA,额定)低的太多
• 电枢回路短路

5 实际励磁电流检测的偏差调整不可能
(对于P825 的检测值超出了允许值范围)
可能的故障原因:
• 实际励磁电流检测回路故障
(A7004 触发板或A7001 电子板损坏)

7 励磁回路电阻(P112)不能确定
(由于P112 的偏差,实际励磁电流没有达到内部指定的给定,95%的P102)
可能的故障原因:
• RA >3276.7Ω
• 实际励磁电流检测回路故障(触发板或A7001 电子板损坏)
• 应用了“接入停车励磁”指令
• P102 设置的太高
• 励磁桥的一个晶闸管没有触发

80% 的额定EMF (K0287=P101-P100 × P110)在15 秒内不能达到(或三种设置加速时间的最大值)
可能的故障原因:
• 加速时间(P303,P307,P311)设置的太低
• P101 与最大速度的设置不匹配(在nmax < P101 时的UA)或P102 的设置太低
• “斜坡函数发生器使能”指令=0 或“斜坡函数发生器停止”指令=1

9 励磁电流控制环没有足够的稳定性去记录励磁特性
(在内部励磁电流给定接入30 秒后,实际励磁电流与给定的偏差大于(0.39% 的 P102 + 0.15 % 的 r073.002))
可能的故障原因:
• 励磁电流调节器或励磁电流预控制没有优化或优化结果不好(检查P112,P253 至 P256 或执行一个电流调节器优化
运行(P051=25))

10 励磁特性曲线不一致
(即尽管励磁电流给定减弱,这个测量点由EMF 和实际速度计算出的磁通却上升)
可能的故障原因:
• 在记录励磁特性过程中,电枢反应太高及有急剧负载变化
• 励磁电流调节器或励磁电流预控制没有优化或优化结果不好(检查P112,P253 至P256 或执行一个电流调节器优化
运行(P051=25))

11 使用了一个≥ 50%的 P102 (IF,电动机)的较低励磁电流限幅
(由于这个原因,绘出至少9 个励磁减弱测试点将不可能)
可能的故障原因:
• P103 ≥ 50% 的 P102
检查 P614 !

12 尽管应用的励磁电流给定仍然 ≥ 50%的 P102 (IF,电动机),驱动装置已经达到正的转矩限幅
可能的故障原因
• 电枢电流非常“不稳定”,例如在参数P225 中设置的速度调节器P 增益太大(具有高积分作用时间的驱动)。在这种
情况下,在P200 中设置一个小的实际速度滤波值并执行另一个速度调节器优化运行(P051=26)可能会有帮助。
• 检查转矩限幅

13 尽管应用的励磁电流给定仍然≥ 50%的P102 (IF,电动机)驱动装置已经达到正的电枢电流限幅
可能的故障原因:
• 电枢电流非常“不稳定”,例如在参数P225 中设置的速度调节器P 增益太大(具有高积分作用时间的驱动)。在这种
情况下,在P200 中设置一个小的实际速度滤波值并执行另一个速度调节器优化运行(P051=26)可能会有帮助。
• 检查电枢电流限幅

14 尽管应用的励磁电流给定仍≥ 50% 的 P102 (IF,电动机),在一个恒定速度给定下,速度变化大于12.5%
可能的故障原因: 与故障值12 同

r047 变址002:
1 在电流调节器和电枢及励磁预控制优化运行中出现故障(通过选择P051=25)
2 在速度调节器优化运行中出现故障(通过选择P051=26)
3 在励磁减弱优化运行中出现故障(通过选择P051=27)
4 在内部偏置校准过程中出现故障(通过选择P051=22)
5 在摩擦和转动惯量补偿优化运行中出现故障(通过选择P051=28)

说明书共提供31条详细说明。

以上内容部分摘自说明,仅供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