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速实现此升降?难!难!

楼主(2008-10-30):
1 吨左右的负荷要升降800 mm的距离,螺杆螺距5mm,70减速机速比50:1,1.5kw两极电机。要求升到位 2min左右,降到位30h左右,而且又要最大化节约。鄙人不才,急需完成,恳请诸位高手帮帮忙!尽量详细些,谢谢!!!

网友A:
爱莫能助哦!!!!不知道楼主这距离概念是怎么定的哦!!!一个是800MM。一个是2M。再一个是30H。不知道这些多是什么概念哦!!!

楼主:
2m,30h指得是时间啊,打算用一套变速机构,不知如何去实现?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B:
不知你感觉难在哪里?

条件已经具备,控制要求也已经知道。

你需要别人给你现成方案吗?

楼主:
两极电机转速降到4转左右/分钟,通过变频器能实现吗?超慢速电机的力量够吗?如不行的话,又不知其它方法是什么?楼上感觉很容易不能赐教一下吗?!难点主要是下降方面!

网友C:
换成八极电机吧,实在不行再加个减速机。

网友D:
下降时所需功率应该很小 变频器低频运转可以的

网友D:
可以考虑电动机间歇运转(下降)? 如果设备也许

?

网友E:
下降的时候算好扭矩加配重,行不?

楼主:
三相异步电机4转左右是否要另加散热风扇?直流电机调速范围是否比变频器更宽呢?真得没什么把握,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