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觉传感器发光LED做光照,用哪类LED?

楼主(2008-10-30):
我公司的视觉产品想用LED做光源,有人说用红外的,但本人用了冷光LED效果不是很好,光也太刺眼.请教哪位专家,用哪种型号的LED比较好,

现实验下来用白炽灯效果还可以,谢谢指导

网友A:
理论上说LED是最佳选择,但不排除用其他光源解决问题的可能,但也要考虑长期使用的稳定性问题,

我公司有LED光源的实验品,可以免费提供实验,

zhuyu@holdvision.com,???? 010-59798865-802

网友B:
我公司主要是经营机器视觉检测系统,采用了进口的CCD、LED光源等多种高端产品,及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研发了一套先进的视觉检测系统,目前已在笔记本键盘、手机按键、OCR识别、缺陷检测等多行业中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联系人:田小姐,联系方式:0512-57170150 网址:www.visionfast.net

网友C:
如果你预算较低的话,那建议还是使用普通白炽灯。如果有一定的预算,那肯定是使用LED光源好。

上面两位同行也都已经给你提供了联系方式,如果感兴趣,也可以联系我们。

上海方千光电,021-6115-2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