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IX4.0中一个变量问题

楼主(2008-10-30):
关于IFIX4.0中一个变量问题,就是通过IFIX中设定数字,传到下位程序中,然后这个变量在IFIX运行画面中显示。

现在问题的是在下位程序S7-300中有,但在IFIX运行画面中却没有。IFIX中数据库里也没有。OPC里面该变量也没连接。

请问大家帮我出出招。鄙人感激不尽!

楼主:
鄙人的QQ:287793702

邮箱:hacklongping@yahoo.com.cn

希望搞自动化方面的同仁与我沟通。共同进步!

网友A:
用的是AI块下的可控?不应有这种问题。

IFIX的图面上设可控,能下到PLC中,数据库里应先显示已刷新,并已下发。300的PLC用的是西门子NET,在西门子的NET上应能看到 OPC的对应点已改变

工控啊!

网友:
AI应该是输入块,也就是从现场PLC或其他控制器输入的变量数据,这种例子我前一阶段刚做完Siemens Simatic Net和iFIX SI7通讯的工程,不是很复杂!!

工控啊!

网友:
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deng_lp :
300的PLC用的是西门子MPI转NET。在西门子的NET上应能看到 OPC的对应点显示???,IFIX的数据库里也显示???。画面上显示的是##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地址的对应格式不对。

网友C:
 有没有设置容许输出啊 ?

网友D:
你的变量类型选错了,应该是AI设置可写

或直接用AR可读写的,

网友D: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你先用仿真驱动的方式试验,看是否能在数据库里能显示,看你自己地址格式是否正确;

在opc里监控该地址是否GOOD;

仔细分析吧,不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