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 WPLSOFT2.11的仿真怎么用?仿真都是怎么用的?

楼主(2008-10-30):
台达 WPLSOFT2.11的仿真怎么用?仿真都是怎么用的?

网友A:
昨天看了下? 有就下了 ,还可以 慢好用的? ,在右边有个模拟的按钮 按下就可以的? 强制比三菱的简单

网友B:
楼上的是否可以把图帖出来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C:
台达的也可以仿真了吗?太好了.

网友D:
仿真的时候

先点击仿真器,在点击线上模拟,再点击运行

就行了

楼主:
我完全不知道,以前没用过,是写好一个梯形图然后点仿真它就会运行吗?不需要链接PLC吗?

楼主:
请说得详细点好吗?谢谢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仿真的时候

先点击仿真器,在点击线上模拟,再点击运行

就行了

不用下载到PLC也可以的,很不错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完全不知道,以前没用过,是写好一个梯形图然后点仿真它就会运行吗?不需要链接PLC吗?

梯形图能完后,点击编译,在点击仿真器,在点击线上模拟,再点击运行。需要那个点ON或OFF,用鼠标右键,里面有强制

就行了

网友F:
台达的仿真软件不错,有点不足的就是:打开以前的程序,不能显示注释了,郁闷

网友G:
各位从何处下载的呀,谢谢

网友H:
谢谢大家了啊~~~~~~

网友H:
程序对比不符是什么问题?  我仿真的时候会出现有的输出继电器  Y5    不会亮    程序是没有错的,用PLC试过

网友H:
用红绿灯的程序试,绿灯不会亮 只会闪 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I:
什么地方有下啊?

网友D:
在台达的官网上就可以下载仿真软件了

网友J:
下载地址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3

网友K(2008-11-29):
我感觉没有三菱的好用,

网友K:
我也试过有时全部输出不会通电

网友L:
请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2016134400001&page=2

网友M:
我也试过输入全部满足条件,输出不会通电,仿真是指哪方面的?请指教,盼!!!!!!!!!!!

网友N:
仿真也只能是“仿”真啊,出现一些小问题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O:
好什么,问题大着呢,我只编个简单的自锁电路都自锁不了。

网友P:
好用的,不过要先下载一下程序

网友Q:
是编程软件带仿真还是单独的仿真软件?只想升级到仿真

网友: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R:
是编程软件带仿真,用起来还可以啦

网友S:
先点击仿真器,在点击线上模拟,再点击运行

网友T:
WPLSOFT2.11在那下啊?

网友U:
在工控网的自助资料下载里面,我才下载了,有三个压缩文件,都要下,否则没法安装。

网友V(2008-12-31):
还不知道仿真器到底怎么用

网友W(2009-02-02):
编好程序了,点击仿真器
,编译,下载,然后点
就可以看见程序运行状态。
要下载到PLC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能点仿真器,否则程序又下到仿真器里了。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X(2009-04-12):
先点击仿真器,在点击线上模拟,再点击运行 ,好用

网友Y(2009-06-24):
不错不错!O(∩_∩)O谢谢指教

网友Z:
请问高手:仿真器怎么用?能否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