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学习浙大中控DCS遇到几点疑惑,请高手释疑,多谢多谢

楼主(2008-10-30):
最近学习浙大中控DCS遇到几点疑惑,请高手释疑,多谢多谢?????????????????????????????

有一个电动机修要按下启动按钮开一段时间数分钟后自动停,在编程里用一个延时模块,怎样能操作员在监控画面修改电机运行时间。

??????? 再次感谢

网友A:
浙大中控DCS我能、没用过,据我对西门子wincc的经验,可给你提出以下思路,

在编程里时 给延时模块的时间参数用变量代替,在监控画面里,在给该变量赋值。

网友B:
?这个软件不可以的。

网友C:
建个变量,在流程图中做一个输入,将值给这个变量,然后将复位时间设为这个时间。试试看。

网友D:
sc46029的做法可以的,我用过,但变量低限不能为0,否则延时不能(如此可以防止操作员误动后逻辑异常).

楼主:
谢谢朋友们了我先.试试看。

网友E:
应该可以,我见过离子膜烧碱他们做过。

网友F(2009-02-27):
PT引脚加一个变量,引该变量到流程图上,但记得变量要乘以一千,因为单位是毫秒。

但如果该电机需要安全保护,故障情况判断的话不建议仅仅用TP,中控有自己的电机模块,功能很全,是一个成熟的模块。有需要的话请和我联系。

网友G:
虽然只是“要按下启动按钮开一段时间数分钟后自动停”..但是编程不容 易.............

网友G:
看你用的是什么中控什么型号的系统................?

网友H:
我觉得可以这样:在画面上加入一个新变量A,用于操作工输入时间..显示单位为秒,数据源设置为:A/1000(跟七楼思路差不多),在梯形图中加入一个延时模块TON,TON的PT值为A,单位为毫秒.当电机反馈为1后,TON使能,经过A秒后,输出线圈为1.假设变量为Q,Q=1,将Q的常闭触点,串入电机启动回路,将常开触点串入停止回路.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当按电机启动按钮时,电机当即开启。。。也就 是模块当时就输出1 (开状态)   保持 一定时间(可以自已设时间)  自动关闭(无输出).................     我用的系统 是有延时模块,但是不能输出延时保持。只能延时一时间  后现输出。而不能输出保持一定时间.再关闭.....。。。。。。。。。。

网友G:
                    我所用的JX-300X 延时模块  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只有定时器模块  ;如图所示:

               说得不对之处,请大家指出和补充...........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是中控JX-3000XP的系统。能实现吗。

网友G:
              按道理说300X  和30XP  没有多大区别呢..........

网友I:
对:阿影 关于

                    我所用的JX-300X 延时模块  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只有定时器模块  ;如图所示:

               说得不对之处,请大家指出和补充...........
内容的回复:那个停电机信号的软触点不是做在起动电机的回路上,做一个变量,起动信号触发同时送给延时继电器一个置位脉冲,PT值多少时间可以在操作员画面上设定,设定时间到后延时继电器输出,该输出NC接点是放在停电机回路上的

网友I:
JX-300X  DO  是只能保持3秒钟的

网友I:
电机的保持运转是靠主回路上的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自锁来完成的,

网友J:
电机启动信号输出,启动信号输出后做个定时器,当设定时间到时,电机停止信号赋给电机;定时器时间设定可以是T1,画面组态时可引这个中间变量T1,操作人员就可以修改电机启动时间

说得不对之处,请大家指出和补充

网友K(2009-04-02):
要想在启动画面中有个修改时间的窗口,需要在ST语言中定义一个时间函数,然后才可以

网友L:
急需助手,熟悉S7-300,至少一种组态软件,能在珠三角工作的朋友,请尽快联系:13533746089罗工

楼主:
操作员能修改电机的运行时间。再次感谢。

网友M:
引用  超人 10楼 回复时间:2009-3-2 22:46:36 我觉得可以这样:在画面上加入一个新变量A,用于操作工输入时间..显示单位为秒,数据源设置为:A/1000(跟七楼思路差不多),在梯形图中加入一个延时模块TON,TON的PT值为A,单位为毫秒.当电机反馈为1后,TON使能,经过A秒后,输出线圈为1.假设变量为Q,Q=1,将Q的常闭触点,串入电机启动回路,将常开触点串入停止回路.

我认为10楼说的方法能够实现

网友M:
引用 小范  操作员能修改电机的运行时间。再次感谢。

从程序的角度来讲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K:
300也能实现,浙大的系统软件都一样,就是硬件有点不一样

楼主:
300x公司用过能实现,但是300XP在仿真运行里面不能实现不知道在实际运行里面能不能实现。

楼主:
我们公司用过300X 能实现。

网友D(2009-05-26):
18楼方式最好.但还需要注意两个时间的大小限制才安全.

网友N:
300x能实现!通过建个变量使得在监控画面上操作工可随意修改时间。

网友O(2018-05-21):
本人可实现不够买软件狗的前提下读取浙大中控DCS数据,有需要联系我。1458477197@qq.com,无数量限制,可定制化开发数据采集程序。

网友P(2020-05-11):
 用ST编,建一个自定义变量

网友Q(2020-08-17):
加中间变量

网友R(2023-03-04):
学PLC学蒙了吧~~

网友S(2025-01-13):
可以实现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