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驱动器实现全闭环控制

楼主(2008-10-30):
如题
一般来说位置控制给的是脉冲和方向控制信号。伺服电机的驱动器中已经使用编码器的反馈信号进行了位置环和速度环的反馈,网上看的这样属于半闭环。那么全闭环是将编码器的反馈信号用来调整脉冲信号输入吗?
输入的脉冲信号是表示位置呢?还是速度呢?我觉得两个都可以表示。
那么脉冲表示的是位置的话,根据反馈信号调整脉冲那不就是调整下一控制周期的位置了啊?如果要调整的好点的话是不是要将反馈回来的差做一下PID调整呢?而不能只是简单点计算同一个控制周期的脉冲差值然后加到下一个控制周期的脉冲上了。
还有就是在启动阶段的脉冲误差是比较大的,计算得到的反馈脉冲和目标响应之间的差值就比较大。若是用这个插值加到以后的脉冲上的话,那不是很容易就产生不稳定了啊。
驱动器里实现的那个位置环到底有多不可靠啊?

网友A:
建议多看看论坛的精华帖!概念好像都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B:
采用全闭环并不是因为“驱动器里实现的那个位置环(到底)有多不可靠啊”,而是为了解决机械传动环节带来的偏差,一伺服驱动器实现全闭环,一般需要驱动器带有双编码器反馈,一个反馈转子位置,另一个反馈工作台位置,位置闭环环由后者支持。

楼主:
确实是不太清楚,刚刚入门。

双编码器指的是一个电机内的编码器,而另一个是对外部传感器信号进行编码的编码器吗?这样说的话要全闭环的话就一定需要一个外部的传感器,比如光栅尺。是这样的吗?

那么一般的电机内部编码器的反馈信号(A,B,Z相)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伺服驱动器已经在内部用他来进行了位置环,速度环的调整。把这三个反馈信号引出来有什么意义啊?还是我能用这三个信号干点什么才引出来的?

根据波恩大侠的说法,其实误差是在机械传动部分产生的,电机走的脉冲是精确的。不能再根据A,B,Z反馈再对输入进行调整吗?(虽然我觉得不行,但是老师坚持说要使用这些反馈做全闭环,郁闷啊)。

多谢两位。

恩波大侠能否给个联系方式?我想有问题了直接联系一下您。我的邮箱是shinety53@hotmail.com ,要是方便的话能把您的电话发到我邮箱吗?当然了,肯定不骚扰您并且帮您保密。多谢。

网友C:
建议楼主去仔细看一看模拟量给定的伺服闭环工作原理。波恩大侠在无数的帖子里反复强调了,不要用脉冲方向的概念去研究伺服,那是小日本拿来糊弄人的!

楼主:
哎。。。如果是以模拟量进行速度控制,我很好理解。

但是老师要求我用脉冲加方向进行位置控制,并使用电机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做闭环修正。我虽然我觉得这样不可行,但是老师偏要这样做。我也没办法啊。

实在不明白该怎么样实现他要的功能。

网友A:
只能说明你老师是个250。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能这样干。各位大侠能讲讲为什么不能吗?这样我好说服老师。

网友D:
也不是不能这么干,只是需要双编码器接口的伺服驱动器。将电机编码器设置成速度反馈,另一个编码器输入接光栅尺,以光栅尺的反馈作为位置控制,这便是全闭环控制了。

网友E:
楼主说的,是不是在电动自行车的电机控制有你想要的影子呢。

网友F:
很多驱动器+ 旋转电机 都支持这个功能

        平台编码器用来控制运动精度,两个编码器一起可以用来抑制机械振荡。

楼主:
怎么没发出去阿。还是我的发言被屏蔽了? 老师一定要我使用位置(脉冲加方向)的方式。他希望使用电机编码器的反馈来提高控制精度。但是如果是位置控制的话驱动器里面不是已经有一个位置环了吗? 还有就是全闭环中,驱动器是不是最多只是实现了速度环阿?位置环应该是由光栅尺来实现的,是这样样的吗? 在驱动器使用位置控制模式下,驱动器的最外环是位置环。而真正的全闭环的位置环由光栅尺实现,而不是在驱动器内实现把。

网友F:
要看你系统的构架:

最基本原理:

                       一般用 旋转电机的编码器 同时做 速度控制 和 位置控制,但是电机的编码器不能代表最终平台的精度,所以常常用平台的线性编码器代替电机的编码器做位置环。

                     同时由于电机的编码器没有经过柔性环节,所以用电机编码器做速度环可以提高系统的刚性。

看你的表达,你的结构硬是?

                     驱动器 + 电机位置反馈 实现速度环

                    运动控制卡 + 平台编码器反馈 实现位置环

       有的驱动器可以选择速度环采用电机位置反馈 同时位置环采用平台编码器反馈, 输入可以是通用的Pulse/Direction,你采用的驱动器是?

网友G:
"老师一定要我使用位置(脉冲加方向)的方式。"

既然有老师存在,何必到网上来问。如果收了您学费的人都没有义务把您教明白,您还指望谁啊!!

楼主:
我用的松下A4的电机和相应的驱动器。 老师的想法是使用驱动器内部的位置环,同时再用控制卡和电机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实现另一个位置环,以提高精度。 而我觉的这样是不行的。 我觉得应该是驱动器实现速度环,而外加光栅尺实现位置环。 onlylm2008 兄,你说的“有的驱动器可以选择速度环采用电机位置反馈 同时位置环采用平台编码器反馈, 输入可以是通用的Pulse/Direction”这句话 也说驱动器采用速度环。 而现在老师要求我实现的是驱动器实现位置环,同时再用电机编码器的反馈和控制卡实现另一个位置环。也就是说根据编码器的反馈再驱动器内和驱动器外都有一个位置环。这可行吗? 刘老师,我们老板现在基本只管投标了,能问他的话我肯定不来网上问了。他经常说的话是“老师只能在大方向上指导你们,具体实现就是你们自己要做的了。” 我对运动控制根本就是外行,看我文的问题就知道我的水平了。而且对老师这个想法我就是很怀疑的。所以还是的自己弄清楚啊。没办法。

网友B:
又是一个老师没能力带的学生,苦孩子呀!建议先找本数控方面的教科书,从概念上搞清楚什么是开环,半闭环,全闭环。

楼主:
开环闭环全闭环的情况我基本上了解了,问题是不太确定老师说的是真的可行还是他自己异想天开。 在位置控制的情况下,驱动器里面明明已经使用电机编码器反馈形成位置环了。他还想在外部用电机编码器的反馈形成另一个位置环,这样我不能理解啊。 那位大侠对这种用电机编码器反馈形成两个位置环的想法判个刑啊,是能实现还是不能实现。多谢。

楼主:
论坛上有篇帖子说这样的双位置环实现很困难。但是没有人看到过相关的资料呢 国外有研究的吗?

网友G:
“在位置控制的情况下,驱动器里面明明已经使用电机编码器反馈形成位置环了。他还想在外部用电机编码器的反馈形成另一个位置环,这样我不能理解啊。”

这有什么可不能理解,或者说,这有什么可理解的,做就是了。当然能实现,至于效果如何,就是另外一会事了。有可能比单用驱动器的位置环好一点,也可能震荡,还不如没有。即使是驱动器上用速度环,位置环PID参数不对,不是一样震荡。概念是为了让人更清楚的分析现象而存在的,把自己陷在概念里,就不如抛开概念算了。

再说了,就算网上有100个人说不能实现,您的老师就不让您做了吗?

网友F:
你的老师概念不清。

最外环一般只有一个反馈量,其他的反馈量是用来提高系统刚性和抑制振动。

而且位置环的带宽都很小,再在其外面加一个位置环??

网友C:
看来不是学生选错了老师,就是老师挑错了学生。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不去动动手呢?

楼主:
可能是我陷在概念里面的吧。但是做算法这种事情没有正确的概念和理论的指导的话个人觉得无法下手啊。 firstrazor说的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动动手是很应该的的事情,问题是动手之前要把自己要做的事情设计清楚,这样也好做事啊。 个人觉得在这种驱动器内部有位置环,并且设备商提供的位置环控制已经比较精确的情况下,再在控制卡这边根据电机编码器反馈再加一个位置环的话也只能调整脉冲输入,而且在位置环以脉冲加方向方式控制的输入也只能是脉冲和方向。如果调整了脉冲输入的话那就是说电机走的速度就不是原来设计的速度了,电机每个控制周期所走的距离就不是原来想要的。 比如说根据自己的设计计算得到要在20ms内走100个脉冲,驱动器内部的位置环就会走100个脉冲,也许有一定的延时或者不是20ms,但是电机在运转起来之后的跟随情况是比较好的。 而再加一个位置环来控制位置环的话,那么这个20ms走的就不是100个脉冲了,可能要多走可能少走,当然,多走少走都可以在在下一控制周期修改。但是修改的结果是基本每一个控制周期的走的脉冲数都不是设计计算出来的脉冲(而且电机在动起来之后驱动器的跟随性能本来就已经很高了,电机将会走这个不对的脉冲)。这样的话也许加上位置环也许使控制精度得到提高,但是控制的结果却已经不是设计需要的结果了。这样做岂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如果算法真的存在了,可以从控制器上就按照新位置环的输入来运行,但是这个位置环计算的输入脉冲也是根据已经设计好输入脉冲来调节的。已经设计好的输入脉冲是最理想的,使用新位置环后做的肯定就是调节这个理想的输入了,调节之后肯定就和原来的设计有差距了。而电机执行的时候还是根据这个不理想的输入执行的,而且还会很好的跟随这个输入。那么运行的结果也是和设计不一样的。

楼主:
理论计算值 : 新位置环 不是1 :1的 。 而 新位置环 : 驱动器 将尽量保持 1 :1,这样的结果就不是设计的结果了啊。从总体上看,新位置环使控制精度得到提高,而从每一个控制周期来看,运动情况却根本就不是想要的。这样的用这个系统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是希望的了啊。 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问题,欢迎拍砖O(∩_∩)O

楼主:
不还意思,网页半天没反应,提交多了,不是有心的,起大家原谅。 还有想问问:电机驱动器肯定不是理想的。这样根据经验得到的PID调节不是那么有问题吧,和从理论上看的PID差别又多大?或者说调节PID时,理论的作用到底又多大?因为我看问题的角度好多还是先看理论行不行的通,所以这个实际的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太鄙视。

网友H:
楼主是概念上的错误,两个环混淆在一起了。一个是速度环用于调速系统的,不能说它是个半闭环的,对于调速系统它是全闭环。另一个自适应系统的闭环,位置环。控制调速系统只是整个自适应系统一个部分不能把调速环位置环混在一起。在CNC中检测完全是分开的,在这里你说的半闭环马达内检测同一个编码器输出脉冲,实际上到了驱动器内,一组信号完全分成两部分用,调速信号和位置信号。伺服驱动器是能做到的。你说的全闭环机械位置闭环,只是用了两个器件来实现,马达编码器用于调速系统,而直线光栅用作位置闭环。但同样直线光栅也可以用来调速,是自适应系统包含了调速系统。

楼主:
不是啊,半闭环是只反馈到驱动器里面。全闭环是反馈到控制卡上。 其他的你说的对。 现在是没有机械位置全闭环。这点要某是我老师对全闭环的理解不对,要某把电机编码器的反馈接到控制器上也算是全闭环? 我不知道我上面还又什么说的比清楚的请指正。

网友H:
对于位置环是这样理解的,能够测到机械位置实际位置就是全闭环,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还是有误差的。通过间接的测量机械的实际位置,就是半闭环。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就你所说的情况,实际上是机械位置误差补偿问题。把这个问题交给驱动器去做没必要,多余的还会造成信号的竞争。应该把这个问题交给CNC自适应系统去做然后再来驱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关于可能是我陷在概念里面的吧。但是做算法这种事情没有正确的概念和理论的指导的话个人觉得无法下手啊。 网友C说的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动动手是很应该的的事情,问题是动手之前要把自己要做的事情设计清楚,这样也好做事啊。 个人觉得在这种驱动器内部有位置环,并且设备商提供的位置环控制已经比较精确的情况下,再在控制卡这边根据电机编码器反馈再加一个位置环的话也只能调整脉冲输入,而且在位置环以脉冲加方向方式控制的输入也只能是脉冲和方向。如果调整了脉冲输入的话那就是说电机走的速度就不是原来设计的速度了,电机每个控制周期所走的距离就不是原来想要的。 比如说根据自己的设计计算得到要在20ms内走100个脉冲,驱动器内部的位置环就会走100个脉冲,也许有一定的延时或者不是20ms,但是电机在运转起来之后的跟随情况是比较好的。 而再加一个位置环来控制位置环的话,那么这个20ms走的就不是100个脉冲了,可能要多走可能少走,当然,多走少走都可以在在下一控制周期修改。但是修改的结果是基本每一个控制周期的走的脉冲数都不是设计计算出来的脉冲(而且电机在动起来之后驱动器的跟随性能本来就已经很高了,电机将会走这个不对的脉冲)。这样的话也许加上位置环也许使控制精度得到提高,但是控制的结果却已经不是设计需要的结果了。这样做岂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如果算法真的存在了,可以从控制器上就按照新位置环的输入来运行,但是这个位置环计算的输入脉冲也是根据已经设计好输入脉冲来调节的。已经设计好的输入脉冲是最理想的,使用新位置环后做的肯定就是调节这个理想的输入了,调节之后肯定就和原来的设计有差距了。而电机执行的时候还是根据这个不理想的输入执行的,而且还会很好的跟随这个输入。那么运行的结果也是和设计不一样的。

你老师的意思是在执行机构部分再加上反馈编码器吧!

电机内部的编码器和执行机构的反馈编码器是两码事啊~~

楼主:
执行机构指的是电机带的负载吧? 老师很明确的告诉我:不想在器械上加光栅尺之类的。那就是说他要用的是电机编码器的反馈,而不是执行机构上的反馈。 我说的电机的编码器反馈指的是驱动器的反馈啊,这个反馈不是从电机内部得到的吗? 全闭环是这样的啊。。。看来我又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把反馈交给驱动器处理是半闭环,交给控制卡是全闭环呢。 欣欣向荣。如果是在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控制方式下,有可能在没光栅尺组成的外环,根据电机编码器反馈来补偿机械位置误差吗?电机的反馈我是很相信的,就是说电机是绝对走步了,而且总体上很好响应指令的。 如果让大家来补偿机械位置误差,你们会怎么做呢?当然,要考虑系统响应的延迟时间。

网友G:
"全闭环是这样的啊。。。看来我又理解错了。我一直以为把反馈交给驱动器处理是半闭环,交给控制卡是全闭环呢。"

这样理解也没有什么原则错误。所谓全闭环,半闭环本身也是相对而言的。只是习惯上说全闭环,半闭环的时候,是指反馈信号的来源。

我看明白你的老师让你做的是什么东西了。驱动器的位置环本身不能简单的说精确不精确。或者说,高速的时候是不精确的,低速的时候比较精确,零速的时候精确。你要改善的,就是高速时的不精确。我觉得,做这种事实际应用意义不大。也许比较有学术意义,用来写个论文,还是比较有用的。

楼主:
看来自己表达很有问题啊。弄得人才明白。。。 不知道意义是不是大,但是给的任务是这样的,我也没办法。你的意思是电机在高速的时候即便是总体上来讲电机也是可能丢步? 要是撇开这个问题,在使用全闭环和保证精度的情况下,大家是如何处理电机启动延迟,换向的丢步还有系统延迟的呢?

网友H:
这要引进一个位置的前馈概念,它是到位余量问题,是根据执行机构执行情况计算处理到位的实际情况。找一本位置自适应系统(随动系统)书研究一下。

网友G:
"你的意思是电机在高速的时候即便是总体上来讲电机也是可能丢步?"

不是丢步,而是滞后。驱动器自身算法造成的实际位置滞后于指令位置。安全起见,驱动器的位置环经常只有一个比例增益,这样造成位置的滞后量正比于速度,速度越大滞后越大。很多驱动器的位置环也有积分和前馈,但电机如果不是一直跑固定稳速,其实意义也不大。

楼主:
这个要找自适应系统啊。。。看来还挺麻烦的,不看看书不行啊。不过前馈肯定跟系统模型以及估计扯到一起了。而驱动器和电机的系统模型是很难确定的。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要是是的话这下要搞大了。。。 要是只是滞后,那电机走步就是精确的,没什么好调整的。因为电机肯定不是一直匀速跑,这样的话要是按照我老师的那种想法去调位置的话反而是越调越乱。 老师本来是做多轴同步的时候发现本来几个轴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系统运行完毕后明显看见机械上的板不是一个位置了,然后就觉得是电机丢步了。看来这个问题应该是归于电机和驱动器响应的延迟啊。毕竟不同的电机的物理特性不一样,响应的延迟也是不一样的。刘老师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

网友G:
老师本来是做多轴同步的时候发现本来几个轴的位置应该是一样的,但是系统运行完毕后明显看见机械上的板不是一个位置了,然后就觉得是电机丢步了。

伺服丢步?如果驱动器没有因为什么原因报警,是不会丢步的。驱动器的滞后也不会滞后到运动结束停下来以后。让你们的老师检查一下信号线是不是被干扰了才是有谱的主意。

楼主:
应该是没有报警吧。不然整个系统肯定是不能用的。好像那个系统是已经交付使用了。他说运动过程中就发现板不齐,完了也是不齐。使用的是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方式。用了TTL转差分的26LS31.这样控制的信号是RS422的标准差分信号。噪声这么强悍,把差分信号淹没了?现场我没去过,对噪声的认识也还不是很强啊。这种事情是不是在实际情况中经常遇到啊?

网友B:
全闭环想解决什么问题?丢数vs最终执行位置不够准确,如果是后者,接着做下去。不过全闭环对于系统的线性要求较高,过大的间隙、弹性和滞后等非线性因素会严重导致系统失稳,结果闭了,反倒不如不闭。

至于楼主的老师的想法是否足以实现,个人观点是不支持这样思路。在原有位置闭环之外再增加一层闭环只能把系统的阶次推向更高,这不符合线性系统的基本设计原则,能以低阶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高阶解决。至于国内外是否有人这样做,则应该是作为学生需要进行的文献检索和考据任务,在论坛求助大概是本末倒置了!

楼主:
老师的认为位置不准确就是丢步了。要我解决丢步的问题,这是他的判断。我也是觉得他想的闭环还不如不闭环。而且我曾经写过一个向下一个控制周期修正以前位置不对的程序(修正的是脉冲个数),根本就行不通,电机相当不稳定。当然可能这样简单的修改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我觉得在电机运行情况(启动延迟,飞升曲线等)不能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不可能做的好。 大家用的系统中都是只有一个位置闭环的吗? 老师说的这种应该是双位置闭环了。可是我Google过,基本没简单这样的说法。双环控制倒是一对。

楼主:
我Google过,基本没这样的说法。双环控制倒是一堆。

网友J:
全闭环是为了避免机械误差的,最简单说明一点,你伺服上的编码器反馈能确定你的机械平台真的运动了吗,不能确定吧,你只知道你的伺服是动了,你能确定你的机械位置真的也动了吗?最起码一点你的连轴器时间久了打滑,或者损坏。这时就得需要全闭环才能测量你的平台的运动。

假如你加工一个精密的工件,价值1万。你的连轴器坏了,你的伺服的确走了那么多位置。但你的伺服没有带动工件移动你不知道吧,这时你按顺序进行下一步,你的工件其它根本没有到位,哈哈,1万RMB就这样报销了,这个准来买单。(假如用你说的半闭环)。想想吧

楼主:
全闭环确实是这样的。我的问题大概可以概述成怎么样提高半闭环的精度吧。 看上面的帖子感觉在使用别人的驱动器进行位置控制的情况下,似乎还是不行。没有头绪啊,只是觉得不行。

楼主:
恩波版主说的:不过全闭环对于系统的线性要求较高,过大的间隙、弹性和滞后等非线性因素会严重导致系统失稳,结果闭了,反倒不如不闭。 是不是说即便是全闭环,也是比较难实现的呢?需要使用的电机的性能相当好吧? 还有就是全闭环的话修正的方式是不是根据采样时间里面的脉冲式的差值来修正下一个控制周期的速度呢?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啊?

网友G:
感觉有点乱了,把问题从头捋一下:

您的老师,用脉冲/方向的控制信号,控制一组伺服做同步的动作,但是在动作全部结束后,发现实际负载位置不一致。这是您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的设备您没有见到过,也没机会见到了;您的老师认为,伺服自己会丢步,让您按照这个思路解决问题。这是您所面对的现实情况。

由于您面对的情况,您不需要真的解决问题,也不可能真的解决问题(至少没有机会证明问题被解决了)。

对于您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由于干扰引起的信号传输错误所致,可能是机械传动误差所致,但是您已经没有机会在设备旁边分析、验证真正的原因了。至于“伺服丢步”的说法(所有卖伺服的人听到这句话都会用头去撞墙的),您的老师如此判断,您又没有机会从实践上反驳。不知道您的老师人品如何,为了毕业,为了学位,您是否有必要就把良心放在一边,认了这个理由?

要解决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问题,我不知道这对您是最容易的事情,还是最难的事情,反正解决方案不可能被证明失败,也不可能被证明成功。

如果您确实要求在驱动器的位置环上再加一个位置环,不要简单的把前一个周期的误差叠加到后一个周期中。从算法来说,他不能提前补偿下一个周期的误差,而且太简单,估计糊弄不过去,另外,这样太容易震荡了。您至少要做个修正比例系数。把系数设小一点,做个修正的样子就行了。最好把算法再设计的复杂一点。

网友G:
我有点儿教唆的感觉。

网友B:
楼主的老师真是误人子弟呀!全闭环不解决丢步问题,如果是为了丢步,建议用监控补偿方法,而不是全闭环,毕业要紧,不要跟老师较真儿,拿出有效的结果就好。

楼主:
多谢刘老师,这绝对是在为我指点迷津啊。哪能说是教唆呢。 我面对的实际情况就是你说的那样。实际上实验室还有一套电机和驱动器,我做实验就是在那上面做的,只是是空载。所以真要说试验是可以做的,我也做过了。 伺服丢步的问题我也做过实验,但做的只是单方向的匀速运转,就是发固定个数的脉冲让电机运行,然后用单片机对反馈脉冲计数,结果说明电机没有丢步。这个结果也报告老师了。结果对他的决策似乎没什么影响。我也想撞墙。。。至于他说的那套系统是什么样,我这辈子是没机会见到了。 刘老师能当版主肯定是有多年经验的高手,要是您说这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那很可能就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我老师现在的水品据对能说是一个管理者,从技术上讲也许是有些经验。但是现在他已经脱离技术了,很多项目都完全是靠好的电机和机械完成的,我觉得他对新技术的了解应该还是很有限的。因此从他的判断认为是对的那肯定是要做了,说服他好像挺难的。 由于还有实验设备,要验证还是有机会的。因此糊弄肯定是不行了,而且老师要的是实际的效果,他不会管中间是怎么样实现的。只是我觉得这种想法根本上就无从下手。个人认为,从理论上这种双位置环是行不通的。其中的因素主要是两位置环相矛盾,电机运转的延迟和响应情况不确定(这样周期反馈来修正就很难实现,控制信号和反馈信号基本是不能一个个周期对上的,即便是刘老师说的修正比例系数可能会使震荡减小点,但从实际的应用角度来看我觉得也只能是扰乱电机的运行,也只能是糊弄了)。 尽管开会时跟老师提到这些问题,可是真正讨论的时候老师就说具体的事情你下去在看看吧。这点最让我郁闷,不能解决问题的会开了有什么用。反正一直就跟我说框架。哎。。。痛苦。 再次感谢刘老师。

楼主:
监控补偿是什么方法?恩波老师能说明一下吗?我都没听过。。。实在是接触数控不多。

网友B:
监控和补偿,不是什么专业术语,补偿不是闭环,无差也可以运行,而闭环控制基本上属于有差调节。

网友K:
你们老师说的是用数控系统+伺服驱动+伺服电机+光栅构成全闭环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数控系统要有这种功能。一般的数控系统是没有这功能的。

楼主:
恩波兄说的:监控和补偿,不是什么专业术语,补偿不是闭环,无差也可以运行,而闭环控制基本上属于有差调节。 能说具体点吗?从实现的角度看是怎么一回事? 数控黑客 :你们老师说的是用数控系统+伺服驱动+伺服电机+光栅构成全闭环的吧。 我在前面已经说了 没有光栅。 在全闭环时用的是驱动器用的是速度方式吧?

网友G:
实际上,这种在驱动器的位置环基础上,控制器再加一个位置环的方式,我之前也听别人用过。控制器在算法上,基本就当是输出速度信号的,只是在最后将输出电压做一个V-F变换,将脉冲丢给驱动器作为位置指令。据说在特定情况下,比如负载刚性足够好,电机力矩够大,加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那人是做转台的),还是可以比单纯的驱动器位置环好一点。这只是据说,据说而已。

楼主:
哎,看来十分困难啊。。。而且还是传说中的。。。这个首先对设备要求高,不知道松下A4是不是满足,对负载也有一定的要求。对速度也有要求。而且按刘斑竹的意思控制卡给的是模拟量吧。这四个与要求很难啊。。。而且我这边老师的项目中,实际运行的时候电机的速度变化还是比较大的。看来是不行了。

网友L: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不去动动手呢?

网友B:
松下A4本身就可以接入第二编码器,完成全闭环。

至于什么是有差调节,什么是补偿,既然楼主身在高校,还是参考书籍文献来的更深入些。本人始终认为,在校生来这里求助课题涉及的理论和概念属于本末倒置!要么静下心来,去泡图书馆,要么开了你的导师,让它下课!

网友K:
TO shinety53 :全闭环时用的是驱动器用的速度控制也好脉冲控制也好,在国内数控系统中都有这样做的。不管什么控制方式只是给伺服的一种位置控制指令。

楼主:
TO 数控黑客 :那你能说说在驱动器使用位置控制情况下(信号为脉冲+方向)进行全闭环的思路吗?另外,用电机编码器做闭环的思路呢?

网友K:
TO shinety53  我觉的你还是概念的问题。全闭环是电机或机械的位移量分别送到驱动器和数控系统,。用电机编码器做闭环只能是小闭环,因为机械的量没反馈。

网友A:
你是本科、研究生还是博士?

如果是本科,劝你忍气吞声混个文凭算了。毕竟这年月,连个大学文凭都没有,实在不好混。

如果是研究生或者博士,劝你不如自己提前毕业算了。中国现在的研究生和博士教育,说白了,就是一坨屎。

网友B:
“竹石”说的真是实在呀!

楼主:
有此打算。如何给分啊?多给点以表谢意

楼主:
结贴了。本想多给分的,结果系统不让。不好意思啊。

网友M:
看到这个帖子,我也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从文章来看,楼主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是你是要拿这个问题毕业,还是你的老师要做项目?

如果是完成论文,那你也可以研究一下,我在资料上看到有这么做的,但是没去细致了解。

如果是干活,我是不会考虑这么干的,没必要。标准的闭环控制为什么不用?我想你老师的方案即时实现,也不会有什么性能上的突破,何况我也不知道有成功的案例。做全闭环对机械系统的要求较高,如果这点有问题,什么方法也不会有太好的效果。

网友N(2018-07-11):
10年的帖子,讨论问题是真够认真的!

网友O:
好的资料,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