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Wincc项目是出错!

楼主(2008-10-30):
我在激活一个西门子的演示WinCC演示程序时,Wincc出现如下错误:
标题是:不正确的过程数据服务器
内容:只有当可用的服务器已经输入至计算机列表,项目才能被激活。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运行我自己的做的界面时,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A:
更改项目的计算机名```

网友B:
你的计算机名没有修改。可能是WINCC项目的名称,也可以该“我的电脑”里的计算机名称。两个要一致

网友C:
是不是你从别的计算机拷贝来就直接运行了?

网友D:
你的计算机名称和wincc的名称不一致导致的阿

网友E(2009-04-09):
右键——我的电脑——属性——计算机名

打开WINCC项目——计算机——右键——属性——属性——服务器名

将两个名称改成一样

网友F(2014-05-28):
我用上面的方法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请教大家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F:
          提示下大家,我新建一个项目,将原来的图形,拷贝到新项目下,就会出现系统可以运行起来的画面,这是纠结了我很久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但是这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因为在我的项目里,不可以去修改计算机属性里面的选项,一旦修改,就会提示你用新的计算机名称-1形式的,所以就又运行不起来了........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看法没?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G(2019-05-22):
引用 网友F:
提示下大家,我新建一个项目,将原来...

应该是计算机系统不一样导致的

网友H(2023-04-24):
回答没一个有用的,都是无能之辈

网友I(2025-09-18):
不要有“-”,我刚搞定,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只能把计算机名改了,然后再运行启项里面添加项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