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坐标偏移

楼主(2008-10-30):
?????? 我遇到的:一台发那科OI-mc的加工中心X、Y、Z三轴电机开始是用增量式编码器,回零采用行程开关与撞铁来检测电机的Z脉冲定位机床的坐标。后来电机的编码器换成绝对式的后,行程开关与撞铁都取消了,开机上电后就不用回零了,可是系统PMC程序的回零动作没有取消。新来的操作员不知情就开机后就执行了回零,结果机床撞机伺服电机抱死,系统报警410(伺服位置超差)。关机系统重启后,移动坐标轴发现机床坐标偏移和工件坐标都了30多MM(机床位16MM的螺距),请教高手为什么回这样?绝对式编码器的坐标应该不会变的啊!

网友A:
联轴节跑位了? ?

网友B:
按理说就算改成绝对式的,回零与不可能产生你所说的报警,应该是当时改绝对式的人没有调好。建议你找人来重新调一下,把问题找出来,这样下一次就算再回零也不可能发生类似的问题。至于坐标偏移的问题,重设一下原点就好了。

楼主:
 回楼上:机床在执行回零时丝杠运转一直到螺母座撞到丝杠的轴承座才报警410的。

网友B:
我知道,410报警是位置偏差过大吧。我的意思是就算是改成绝对式的,也一样可以正常回零,不应该出现回零向方向运动这种问题,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修改PMC解决掉。

网友C:
不会的,绝对编码器自己有记忆

网友C:
可能是同步带跳齿

楼主:
电机与丝杠是用直联的方式!因为PMC没更改才造成的。可我不明白绝对式编码器的是为何坐标会变?

网友D:
为何不会变呢?假如您撞的电机和丝杆打滑了,那肯定位置会变啊!绝对编码器只是能记住码盘的位置,记不住工作台的位置哦。你换绝对编码器,行程开关取消他干啥呢?你只能重新对刀了。并检查电机和丝杆的连接部分

网友A:
如果机械连接关系变了,相同的绝对编码器的检测值自然无法表示同样的机械位置。

网友E:
用绝对编码器时,最好将现在的机械零点设到原来有开关的机械零点处,设成无挡块回零方式,这样即使操作回参考点也安全的。

网友F:
参数P1002.1改过了吗?改为0(或者改为1,手头没有参数资料,记不太清楚了)使得用DOG回参的工作方式无效,才能真正取消机械回参挡块和回参减速开关

楼主:
参数P1002.1改过改为1!无档块参考点设定功能有效!

网友G(2009-01-20):
事情过了这么久,楼主搞成怎么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