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控仪表车床

楼主(2008-10-30):
想做经济型仪表数控车床,寻方法及相关配套bdsy@gmail.com

楼主:
咋这么搞单元的,又这么少搞机电一体的?

楼主:
能不能建立个平台,以便大家合作联系;市场需要呀!?

网友A:
想做经济型仪表数控车床?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

网友B:
你想怎么做?完全自己设计还是利用现有的资源改装?

楼主:
完全自己设计zzzzzzzZZZ

楼主:
完全自己设计周期太长,再带有主轴的床身上加控制和传动部分。

网友B:
不清楚你想用哪一种机械结构,如果是参照数控车的结构,那问题不大,如果参照传统车床的话,会有比较大的改变,机械上你可以自己设计机械结构,我就不班门弄斧了。在控制上要看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需要控制几个轴,对主轴的速度控制有没有比较高的要求等等。如果只是制造一般意义上的数控车,那个人认为甚至用不着设计,因为可以参考的样本实在太多了,市面上就有很多这样的机床。

网友C:
直接买现成的床子加电控部分??那样是前期准备时间比较短..相应接触的市场比较低端一点..

可以考虑下东元的系统和伺服电机啊.....性价比比较高......www.vacsinsz.com

楼主:
7楼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吗?

BDSY@gmail.com

网友B:
zhushanqiao@126.com

我用三菱,宝元做过车床改造,不过都是电气部分,机械部分我就爱莫能助了。

楼主:
电控,传动都用国货;供货商请联系;津京冀比较方便,全套供应最好。

网友D(2009-06-19):
你们都是废话连篇,说不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