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启动ifix提示不安全activex控件怎么办?

楼主(2008-10-30):
恢复一个工程后,启动ifix,提示microsoft forms,初始化不安全activex控件怎么办?点“是”,半天不出来画面。请教高手

网友A:
查找有没有缺失控件,在VBA上的控件参考上有没miss..... 某控件

网友B:
多看看 资料 ,检查一下啊 !

网友C(2011-05-19):
我也碰到这问题,有时得确定个十多次才能出来

网友D(2011-09-26):
控件 没有注册的问题 具体要看你画面中都有哪些控件。。像日历控件,表格控件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