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Logix1200能用并口与上位机通讯吗

楼主(2008-10-30):
我们有一台MicroLogix1200 PLC目前是通过并口与pro-face触摸屏连接的

现在我能通过这根线与上位机连接吗

如果可以

怎么设置呢

?

网友A:
A-B问题加QQ:277375575

网友B:
avgd gda hdasdf gag

网友C:
这种PLC有并口吗? 不是25针 25孔就是并口的

楼主:
PLC端好像是485口

另一端是并口

网友D:
是串口,和外观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