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速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8-10-30):
我们的一台机器是用于收卷纱线的,用PLC 的DA模拟量模块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给定,用触摸屏设定车速,用了一个编码器,安装在导纱棍也就是测长辊上,随着纱卷的直径越来越大,变频器的给定信号必须越来越小,才能保证纱线的速度不变,我是想问一下PLC程序里要不要用到PID调节指令?

网友A:
收卷通常不用速度模式,用力矩模式,

可能你是纱线,会用恒速控制,不用PID调节,只要根据卷径,和线速度,计算出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用张力做自动调节吧

楼主:
谢谢回复,机器没有张力控制,也没有卷径检测,就用了一个编码器,是测长用的,不知道用哪个指令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