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上自带的抱闸,外部有力转动电机,电机可以转动吗??

楼主(2008-10-30):
1。变频电机上自带的抱闸,外部有力转动电机,电机可以转动吗??

2。变频器,加了制动电阻,外部有力转动电机,电机可以转动吗??

?

网友A:
晕啦

抱闸不打开你就转呀

网友B:
抱闸分2种吧,有通电抱死和断电抱死的

网友C:
你把电梯研究下,就明白了,,电梯就有抱闸,外部有力转动电机,变频器,加了制动电阻,你说电梯动不动,就明白:电机上自带的抱闸,外部有力转动电机,电机可以转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