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叶调节系统的原理和维修

楼主(2008-10-30):
摘要:静叶调节是高炉鼓风机和TRT透平机都有的重要执行机构,静叶开启的大小和精确控制对鼓风机而言是为高炉提高恒定、充足的送风流量和压力;对TRT透平机而言是保证TRT发电量和稳定高炉炉顶压力。鼓风机作为高炉的上道工序,在静叶出现异常时,就会导致送风压力波动,甚至接近或超出防喘线造成放风、停机、高炉风口灌渣铁的重大事故。TRT透平机作为高炉的下道工序,在静叶出现异常时,会引起炉顶压力全失或憋压,造成炉况难行等。因此,保证静叶调节的正常运行对高炉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就以鼓风机静叶为主展开论述。
关键词:静叶、鼓风机、透平机、调节、维护
一、静叶调节的原理和组成
我公司二铁厂高炉风机房原有两台陕西鼓风机厂的轴流风机,型号分别为AV45-11 、AV45-12,在07年将AV45-11的轴流风机增加了一级静叶也改为了AV45-12。它们都是通过调整风机的动静叶片,改变进风角度和面积,从而实现冷风风量和压力的调节,满足高炉生产负荷变化的要求,其静叶调节的原理框图如下:

通过微机由PLC输出的4-20MA静叶指令信号先给到智能调节仪,再到伺服控制器作为外给定信号,并与位置变送器反馈信号比较后再由伺服控制器输出0-60MA的电流信号驱动电液伺服阀和伺服马达执行静叶的开或关动作。而静叶位置变送器反馈信号则分成两路:一路给智能调节仪,另一路到伺服控制器,并再通过伺服控制器变送输出到PLC,从上位机显示出数值。
静叶调节具体操作时一般情况下在电脑上执行手动操作,按下画面静叶增加、减少按钮,相应地静叶角度变大或变小,从而送风压力和送风流量也发生相应地变化。智能调节仪选用横河川仪公司生产的单回路可编程控制器YS-170,平常其C(即自动状态)按钮处于选定状态,当PLC输出通道有问题时,或高炉检修后启机前试验、调试回路时,可选用M按钮通过YS-170进行手动操作。最后还可将伺服控制器的远控/本地开关打倒本地状态,单独用伺服控制器进行操作控制。
二、静叶调节系统的现场安装、校验、调试
1、 静叶位置变送器的安装很重要,也很浪费时间,因此可先在安装前,进行预调,通电时转动轴电位计在变送器输出4MA、20MA 两点作标记,弄清轴电位计大致的转动角度。安装时,先将电液伺服阀换成专用手动阀,并启动动力油泵,扳动手动阀使静叶动作,其机械标尺指向一侧(11或56MM),然后将位置变送器固定,串上标准电流表后给位置变送器通电,根据机械标尺的位置,转动轴电位计的轴,使电流表的mA数跟其对应, 若是11mm位置对应4mA信号,若是56mm位置对应20mA信号。最后紧固轴电位计上的螺母,完成位置变送器的安装。
2、 扳动手动阀,使静叶分别处在11mm或56mm两个位置,并对位置变送器调零电位器和量程电位器进行微调,零点4mA时对应11mm位置,满量程20mA时对应56mm位置。按上述步骤反复几次,确保零点和量程的完全对应。同时分别检查上下行程中到中间位置时对应12mA的变差,并调节线性电位器,使其满足精度要求,完成校验。
3、 拆下手动阀,换上电液伺服阀,从手操器上或电脑上操作,手动给出设定值,观察静叶角度的变化在起点和终点140 —780 之间是否线性,静叶动作是否顺畅,然后再将静叶开到日常正常运行的位置角度,点击静叶安全运行按钮,静叶应能立即回到220 ,,完成初步调试。
4、 静叶指令信号丢失,远控/本地自动切换调试。在以上调试完毕后,将伺服控制器远控/本地控制旋钮打到本地控制状态,调节本地控制旋钮使静叶到一个合适位置,将本地控制状态再打到自动状态,模拟静叶指令控制部分出现故障,伺服控制器自动切换到本地控制状态,静叶回到预先设定的安全位置,解除故障后伺服控制器自动切换到自动状态。
三、静叶调节系统的维护
在日常运行中,静叶调节系统一般不需特别维护,对伺服控制嚣、位置变送器、电液伺服阀包括端子也别乱动,确实需要的情况下,任何有关操作都要经风机工和工长联系确认后方可进行。主要是
1、 定期检查静叶指令和静叶反馈的历史曲线,从中发现可疑迹象,制订针对性的维护方案,并在检修时实施。
2、 定期检查动力油压力的历史曲线,保证油压12MP以上。
检修时检测油质并根据需要滤油或换油。
3、 检修时检查机械标尺和位置变送器连接部位是否松动,零点和量程是否需要微调。
4、 检修时将伺服控制嚣打到手动操作,保证手动正常。
5、 检修时定期清洗电液伺服阀。
四、常见故障原因及处理
1 、静叶角度波动,引起送风压力波动。原因主要有
1) 机械标尺和轴电位计之间的紧固螺母松动。
2) 轴电位计长期在某一角度附近,出现磨损,阻值不稳。
3) 零点和量程电位嚣因振动出现虚接,阻值不稳。
这时,如果角度波动幅度只在50 ~60之间可勉强维持生产,待检修时再处理。若波动幅度已大,影响送风压力稳定,甚至接近防喘线,就需要果断地主动停下来处理,进行紧固或更换,以免造成放风、停机事故。
2、静叶指令和静叶反馈数值显示不一致。原因主要有:
1) 机械标尺与轴电位计之间实际移位。
2) 位置变送器调零或调量程电位器阻值发生漂移。
3) 伺服控制嚣零点或量程电位器阻值发生漂移。
检修时重新调整即可。
3、静叶调节缓慢,主要是动力油压低或脏
1) 调整动力油回流阀,确保压力满足使用。
2) 将电液伺服阀拆下清洗或更换,并根据需要滤油或换油。
4、电液伺服阀不动作:
1) 电液伺服阀损坏
2) 电控系统故障
先将伺服控制器打到本地状态操作,排除上级输出信号是否有故障,再测量伺服控制器是否有输出,若没有需检查伺服控制器。若有就只能更换电液伺服阀了。
总之,在我公司所使用的风机系统中,并不是单单地上述几点,相同的故障往往不是同一原因,以上只是凭我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所写出的总结。往往风机静叶的调节故障,必须综合于机械、电气及自动化等方方面面的知识进行综合的分析及判断。对于TRT透平机静叶调节系统原理及维护同鼓风机静叶调节系统原理与维护大同小异,这里就不再详细阐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