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WINCC 5.1运行死机问题

楼主(2008-10-30):
各位大侠:

?? 我单位使用的WINCC5.1组态软件,共有4台机器,其中一台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鼠标不能移动的现象,而且有时候重新起动机器时还出现黑屏现象,现在单独把这台机器从生产线上换下来,单独运行(没和网络相连接),现在以运行了48小时,没出现死机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吗?请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这个基本上是PC的问题啦~~你应该具体说明一下PC的配置。

杀杀毒,整理一下磁盘或许对这个现象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1楼的朋友,是不是数据存储太多的缘故?

网友A:
数据太多有可能哦,请检查你的PC上归档数据是否大于2G,因为Wincc5.x的归档是有大小限制的哦~~

归档数据就是项目名.rt文档哦。

以上

网友B:
呵呵,学习啊,没有实际用过WINCC啊,有机会一定学习一下啊

楼主:
谢谢:yuanle 朋友,问题解决了,是归档的数据存储过多造成的。

网友C(2009-01-03):
我也有一个问题,大家帮忙解决一下。我单位使用的WINCC5.1组态软件,共有2台机器,其中有一台先通讯不上,导致另外一台也通讯不上,或者死机。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

楼主:
缩短归档周期时间,减少数据存储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