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0-30):
刚刚接触S7,请教各位高手,怎么理解S7-300里浮点数的表示式?例如: 3.38405E+007中,E什么意思、+和-什么意思、007或00、002、003什么意思?恳请回答,谢谢

网友A:
这不是西门子的固有啦~~诸如你提的这个:表达的意思就是3.38405乘以10的7次方,E就是底数为10,而7代表指数,正负应该不用解释了吧~~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清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