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变频器改过螺杆空压机,螺杆空压机最低工作频率多少?35Hz行吗?

楼主(2008-10-31):
谁用变频器改过螺杆空压机,螺杆空压机最低工作频率多少?35Hz行吗?

我们是阿特拉斯螺杆空压机 45KW和75KW各一台,想改

速度太低油是不是容易容易出问题

网友A:
?速度低了,油打不上去

楼主:
35Hz还低,那最低多少Hz比较好

太高就不会节能

毕竟变频器效率才95%左右

网友B:
不要低于25hz,电机的冷却问题,要外置一个冷却风扇(工频 )防止长时间低频工作散热不良造成电机的损坏!!!

网友C:
低于40电机就发热,

楼主:
我想把变频器接到原先星-三角启动器位置,用压力传感器做压力反馈

用PID控制变频器运行频率

最低频率设置为35HZ,低于35Hz就运行35Hz。在35Hz还压力过高就靠空压机卸载电磁阀控制

不知道还有那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

网友D:
我也改过一台37KW的,机器是固定在38HZ没做PID,压力到时后就卸载.可是电表上跟以前的比没节多少能.请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改过,是江苏产的一种空压机,最低运行频率在18HZ左右,电流在70%左右

www.lixianzhonglove.com.cn

可能你们改的不是螺杆空压机,18Hz  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过一台37KW的,机器是固定在38HZ没做PID,压力到时后就卸载.可是电表上跟以前的比没节多少能.请高人指点

可能你改的空压机卸载时间很短,再加上变频器95%效率,节的电与变频器自身损耗电差不多

网友F:
螺杆机的频率最低可以到25HZ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改造的时候要注意很多东西,我改造的了300多台l螺杆机,有20多个品牌的机器。应该是小有点经验,有什么问题可以电话联系我13671580330。邮箱xtsvc@163.com

楼主:
25Hz。更不敢想

还是谨慎些好

网友D:
可能你改的空压机卸载时间很短,再加上变频器95%效率,节的电与变频器自身损耗电差不多

不是呀,用气量不大,35HZ也有卸载的时间.

楼主:
to:痕迹***问问问

你说的可能不是螺杆空压机,活塞或者划片空压机对频率要求不高,只要润滑问题解决

螺杆速度低漏气严重,喷油也有问题

网友G(2008-12-28):
  我们也想改过的 但后来经过商讨还是放弃了  因为不划算得  螺杆空压机速度低时是起不来气压得  他一定要到一定转速 而到了这个转速时频率也基本上在50hz左右了  加变频器是加高成本  一点不节能

网友H:
这么说。是可以改的,螺杆机的润滑是靠压力喷射的,先要了解空压机的工作原理,它的在转子出气口的地方有个压力阀,这个是保证润滑用的,压力一般就是0.4MP与出气压力无关,只有高于这个压力的时候气才输出到油分,然后再输出。我们这里的变频器压缩机是最低10HZ运行。也没问题。在想低速运行的时候电机是容易发烫的,不过看你用的是不是矢量型的。还有就是把载波频率调高点那样对电机也好点,不过高的太多,对电网的干扰不较大点。其他的怎么做,看自己的控制方式。还有就是楼主的想改,你不能都原来上面的控制元件,压力元件你的另加,可以用原来的控制星三角的开关点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其他的参数,看变频器的说明书,大家开仪相互交流。

网友I:
做闭环。不然节得很有限。

网友J(2009-11-26):
在螺杆机没有做过变频节能的人以后想好了在说话,不然让同行笑话。我是专业做螺杆空压机节能工作的,以有十年以上的工作经历,螺杆机与其它机型不同,关键是螺杆空是喷浅式润滑方式所以决定了它的润滑性与电机转速无关与气体压力有关,当气压小于一定值时空压油喷射力不足会影响润滑效果(一般螺杆机定为0.4MPa),所以大家应考虑的问题是电机低速运行时的散热问题,可以单独给电机增设一个工频运行的风扇专门解决电机温度问题,虽然这台小电机消耗了一点电能,但与主电机节约下来的电能相比是非常划算的,我做过博莱特、英格索兰,阿特拉斯、等等螺杆机运行最低频率在5Hz,频率的大小主要看你的空压机是否能恒住压来决定的,当然还有一种方法是定个下限频率,当螺杆机在下限频率还有卸载时就用卸载迅号使其停车、当压力小于加载时使其启动,这样可使空压机在15Ha运行了。有什么不清楚的给我打电话,双益节电有限公司张立志:13604837416、0453-8993113/传真8993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