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火线和零线分别从不同地点引入会造成什么结果?

楼主(2008-10-31):
前题:本单位有三台变压器(在同一地点),1#(315KVA)、2#(400KVA)、3#(400KVA),其中1#供给照明,2#、3#分别供给不同的设备。有一条1600T平皮带牵引机,布线时由于施工不便的问题,其三相电源线是从3#变压器引入、零线是从1#变压器引入。当然是从配电房到变压器经过了长约200多米的线路及1~2个中间配电柜。该牵引机采用西门子6RA28控制。2#变压器及3#变压器还接有其他设备,多为欧陆590控制,也有采用6RA23控制和变丹佛斯、台达及东元变频器控制的。

故障现象:牵引装置的6RA28偶尔报F05(电源电压波动超出范围)故障,有时一个月两次,有时几个月一次,没有规律。其中有几次问了供电局,是供电局的邻近线路跳闸或短路引起的电网波动。昨日15:20左右,又发现该设备的电源电压指示在180V~220V波动,该设备的生产受到影响。约20多分钟后才稳定。

当时:其他设备正在生产,未受到影响。问了供电局,没有发生异常。

疑问:1)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源电压波动呢?是电网问题,还是布线不太科学?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A:
布线问题,fwyc

网友B:
很简单的电工原理
别搞那么复杂
真正原因? 是? 零线的? 电压漂移

网友B:
解决方案
从新连接零线

网友C:
1、最好布重新布零线;

2.   简单的把1#  3#变压器中性线连一起(有些供配电是这样),但不提倡

仅为参考

网友C:
第2条重新声明:有危险的, 容易出现环流 特别是有一台检修时,要隔离.

楼主:
1#、3#变压器的中性线原本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D:
最好各台变压器都独立的中性线,如果电流大的话很容易出现上面2位所说色问题。

网友E:
我觉得 几台变压器三相都很平衡的话 就没问题,关键能做到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第2条重新声明:有危险的, 容易出现环流 特别是有一台检修时,要隔离.

怎么个环流不明白,我们的两个500的零线就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