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地址问题

楼主(2008-10-31):
我们公司的PLC由三个机架组成,每个机架上挂2个CPU,机架和机架之间用CP443-1通信。每个CPU带2个DP口,1个MPI口。第一个DP口带的驱动(如:440,CUVC),地址是3。第2个DP口带的ET200,地址也是3。MPI地址是2。

请问一下,这两个DP的地址能重复吗?

第一个DP网络中从站的地址能和第二个DP网络中从站的地址重复吗?

望高手解答

楼主:
忘了说一下,CPU是414-3的

楼主:
网络组态如下图所示:

网友A:
不同的网络是可以重复的

网友B:
可以的吧,我的印象是可以的,如果主从关系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两位,还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解释啊

网友C:
我们平时讲站地址不重复是针对一个DP网络而言的。你的情况是两个不同的DP网络,不同网络之间站地址重复不重复就无所谓了

网友C:
我们平时讲站地址不重复是针对一个DP网络而言的。你的情况是两个不同的DP网络,不同网络之间站地址重复不重复就无所谓了

飘。。。。

网友:
同一网段上DP地址不能重复,不同网段是可以重复。

网友D:
不可以!设个主次吧!

楼主:
谢谢各位

不过有点迷糊了,wangwei19888说的主次是什么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平时讲站地址不重复是针对一个DP网络而言的。你的情况是两个不同的DP网络,不同网络之间站地址重复不重复就无所谓了

支持

网友F:
可以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公司的PROFIBUS网有干挠。上次有个专家过来测量时说干挠很大,并且两个网络的地址重复了。。。

所以我就纳闷了,从调试开始就一直重复的,为什么还能正常运行,要有问题早就出现了。

现在加了个中继干挠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