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8-10-31):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这现在有壹台安川变频器一直报故障OV

可是制动单元和电阻没有问题故障复位复不了位一直报OV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你用表测下主回路是不是过电压了啊!!!!

调参数看下也行!!!!

如果电压高,那肯定是制动的问题

如果电压不高,那可能是板子的问题,查吧。。。。。。。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主板的问题

网友C:
看一下电压设备开关是否插在相应电压等级的位置上,一般工业电是400V级位置,

楼主(2009-03-14):
谢了 各位

我知道了

网友D(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E:
楼主知道原因就分享一下

网友F:
我们是专门维修进口变频器的请Q我:1157430568

网友G(2011-05-13):
是不是减速时间太短了c1-02=?

网友H:
可能是驱动板有故障 检测有问题

网友I(2011-06-22):
可能制动单元的问题,制动单元出厂时没有设定好,放电电压高于变频器的安全值,所以会报OV故障,你可以咨询一下制动单元的生产厂家,在制动单元的电路板上有一个电位器,逆时针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J:
霍尔检测部分可能有问题

网友K:
测一下直流电源,如果高了则是制动系统的问题, 如果不高就是板子检测电阻问题。

网友L(2011-08-19):
引用 网友K:
测一下直流电源,如果高了则是制动系统的问题, 如果不高就是板子检测电阻问题。

  赞同

网友M:
OV是过电压故障,一般情况下如果变频器不运行,该故障时能够复位的。

如果故障不能复位,那请确认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端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如果电压不高,那只能是变频器出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