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为什么运行中报警F035

楼主(2008-10-31):
一台柜式变频器 FREQUENZUMERICHTER/AC DRIVE SIMOVERT VC 6SE7132-1ED61-3BA0-Z 驱动一台110KW水泵电机,在运行中突然报警F035 外部故障而停机,该故障是怎样产生的,怎样解决,可以屏蔽掉吗,如何屏蔽掉,屏蔽以后对设备是否会有影响。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百万现货的西门子变频器配件可查询WWW.BPQPJ.CN(大部分配件5折供应)

网友B(2008-12-01):
可以屏蔽。好像是p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