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报错08 如何解决???

楼主(2008-10-31):
最近用的A+系列4.5kw伺服运行一段时间就报08的错误, 手册上说是脈衝命令頻率高于額定輸入頻率,但是系统有时能运行一天,说明输入脉冲应该没有问题,要么可能是受到干扰?  但是伺服参数P1-00里有滤波宽度设置,默认为500kpps,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当输入的脉冲频率高过500kpps时伺服自动滤波,  说明伺服有滤波功能,但是为什么还会有报08错误呢》???   奇怪啦!   台达的人来解释一下啊     求救啊   我现在是烦死台达的伺服了  唉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可以找台达伺服产品处的工程师,如果不是产品品质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也可以发邮件给我li.xiaodong-px@delta.com.cn

网友B:
請告知你上位機的類型和脉衝信號硬體設計,該系列 馬達的額定速度只有1500RPM ,一般集極開路接法只能支持200KPPS的指令脉衝輸入,出現這樣情況可以檢查0-02設為5(脉衝頻率)和6(馬達速度),在電子齒輪比為1/1(1-44、1-45)的情況下,觀察數值,如果你看到的電機轉速已經達到1200rpm,說明已經到脉衝接收已經到達了200KPPS,超過則就有可能發生ALE08。

楼主:
对:冰雨333 关于請告知你上位機的類型和脉衝信號硬體設計,該系列 馬達的額定速度只有1500RPM ,一般集極開路接法只能支持200KPPS的指令脉衝輸入,出現這樣情況可以檢查0-02設為5(脉衝頻率)和6(馬達速度),在電子齒輪比為1/1(1-44、1-45)的情況下,觀察數值,如果你看到的電機轉速已經達到1200rpm,說明已經到脉衝接收已經到達了200KPPS,超過則就有可能發生ALE08。
内容的回复:

我的伺服是接收来至主电机的编码器信号作为输入脉冲的,那个编码器集极开路的,是1024个脉冲一圈的,主电机一般在1500转每分钟, 伺服电机经过电子齿轮比(大概在4200/1800左右调整)调节到1300转每分钟左右,请问这样有什么问题么?       应该伺服接收的脉冲不会超过200Kpps吧  ,  主电机编码器的脉冲频率在1500转的时候也就是25.6kpps啊~   请问这样还会是什么原因呢?  脉冲信号的衰弱会导致这个错误么?(线估计有10米)

网友C:
你说的情况比较奇怪,让中达的人去看看吧,我用过很多delta的伺服,这种情况遇到过,都是PLC的高速脉冲太高时报警。

网友D:
编码器的电源是5V吧,如果是24V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E:
樓主,請告知我,您的聯繫方式,我是臺達伺服應用工程師,請跟我聯繫  13826176426

對於您目前的困境,我們深感抱歉,但我們不能光抱怨,需要切實的行動來解決問題。

另下次遇見問題,記住中達的24小時服務熱線   021-58639595 ,客服會安排工程師跟您接洽。請第一時間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