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输出的差分信号如何计数呢

楼主(2008-10-31):
有用过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朋友吗,我用的松下A4伺服,内置17位增量式编码器,输出3路差分方波信号,电机编码器输出信号为0A+.OA-.OB+.OB-.OZ+OZ-,六组差分信号,这六组信号经过差分芯片AM26LS32将差分信号转化为单极性信号OA.OB.OC.,请问如果要计算电机的旋转角度,如何进行计数呢,是把OA.OB.OC三路信号都进行计数还是只需要计一路脉冲呢

网友A:
OA.OB.计数和方向,OC圈数和原点

网友B(2008-12-09):
楼上的是正确的!

网友C:
单计数,双计数 都可以进行.

网友D:
恩,上面正解,看具体应用吧

网友E:
OA.OB.计数和方向,OC圈数和原点

单计数,双计数 都可以进行

网友F:
如何解决0A+.OA-.OB+.OB-.OZ+OZ-,六组差分信号的数字滤波的问题,有可靠的方案吗?

网友F:
如何解决0A+.OA-.OB+.OB-.OZ+OZ-,六组差分信号的数字滤波的问题,有可靠的方案吗? 有的话请发邮件(hh_0118@hotmail.com),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