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计数问题!!!!!!!

楼主(2008-10-31):
有用过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朋友吗,我用的松下A4伺服,内置17位增量式编码器,输出3路差分方波信号,电机编码器输出信号为 0A+.OA-.OB+.OB-.OZ+OZ-,六组差分信号,这六组信号经过差分芯片AM26LS32将差分信号转化为单极性信号OA.OB.OC.,请问如果要计算电机的旋转角度,如何进行计数呢,是把OA.OB.OC三路信号都进行计数还是只需要计一路脉冲呢

网友A:
如果正是17位增量式编码器,肯定不会走脉冲,而是直接走协议了。

如果是脉冲,则处理A/B两相正交脉冲可获得增量角度,配合Z信号可定一圈内的绝对角度。

楼主:
走协议?什么意思啊,具体说下啊

网友B:
走协议就是通过通讯方式来传输信号,等信号到达伺服以后再通过伺服进行计算。松下的我没用过,但是通信方式的会有差分信号出来 吗?

网友C:
推荐做法:先将OA、OB脉冲四倍频(类似于DSP的QEP计数模块),具体实现的时候只需要记住OA、OB的每个脉冲跳变即可实现四倍频,同时要辩相,一般我们定义OA超前OB为电机旋转正方向,此时脉冲累加,否则为负方向,脉冲累减。知道了脉冲个数就好办了,如果松下伺服输出的脉冲个数为一圈2500个,由于我们四倍频了,故实际到我们这里就应该是10000个没圈,根据这个脉冲你就可以知道电机的相对位置。根据OC信号,你可以知道电机的绝对位置,一般定义OC出现的时刻就是电机转子的零位,因此每次检测到OC出现,就应该认为绝对位置出现,这样可以清除累积误差。根据收到的脉冲数,采用M法测速也可以计算出实际电机的转速。

上面的做法是伺服驱动器的通用做法,原理以及可行性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应该是控制端子会输出ABZ的信号,可能不是编码器输出的.编码器输出编码到驱动器,经过处理后,驱动器是可以输出ABZ信号的,是用于给控制系统的.如果您只考虑一个方向的角度(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转),是可以只记一个信号的A或B,但如果是电机正反转都有,那就得有辩向处理了,AB都要记.如果要精确回原点,那就要配合Z相脉冲了.

网友E:
17bit 不会是AB正交的信号,应是串行数据 + 通讯协议。
可用示波器看看信号边转动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