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io can指令参数的解释

楼主(2008-10-31):
应为手册上介绍的不清,现在我对can的用法有点疑问,请指教

网友A(2009-04-29):
有谁知道TRIO的CAN如果从VB计算机上接收大量的数据,怎么存储呢?

网友A:
我已经可以通过CAN把数据传到TRIO上,就是不知道,多的数据怎么储存。

网友B:
Trio上有将浮点数分拆为4个字节的函数ieee_out,也有讲4个字节组合为一个浮点数的函数ieee_in,这两个函数你可以看手册说明。在具体做CAN通讯的时候,如果你已经能够将数据发送到Trio控制器,控制器也能接收到了,那么下面的工作对你来说就很简单了。首先你需要自己定义一个应用通讯协议,比如定义传输的前两个字节代表需要存储到Table数据区的索引值,后面4个字节代表需要传输到这个地址的浮点数,接着按照这个协议,在PC机中准备数据然后发送,在控制器内按照这个协议将接收到的数据组合并给对应Table数据区赋值。这样想传多少数据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