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动变频调节阀的优点

楼主(2008-10-31):
自动调节系统的执行单元工作特性对系统的调节质量影响甚大。作为自动调节系统的执行单元中的电动调节阀虽有取电容易、信号传送快等优点,但其灵敏度和稳定性一直是个难以兼顾的问题。灵敏度调的高一些,动作响应快,调节效果好,但电动调节阀动作频繁,启动电流大,阀易于损坏。将稳定性调的好一些,阀的灵敏度下降,死区增大,超调量增加,又不利于调节过程。原因是:一旦阀的口径确定,相对应的电动执行器及其行程时间,开关速度也就响应确定。电动调节阀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可逆两位式作用的电动执行器带动阀工作。由于执行器伺服电机转速是固定的,因此,调节过程中尤其在消除系统静差时,它是通过电动调节阀频繁的正、反两位式开关动作来完成。显然,电动调节阀频繁且直接式起动工作(没有任何降低起动电流措施),起动电流很大(为额定工作电流7倍左右)极易过热烧毁电机或控制模块,甚至撞坏减速传动机构,使电动调节阀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自动调节系统对执行单元要求是:灵敏度高、响应快、动作迅速、在给定值附近调节,其微调作用功能强。即偏差大时,电动调节阀要快速动作,响应时间短、调节速度快;在小偏差时,电动调节阀动作要缓,慢慢打开或关闭,不要超调,具有极强微调作用。显然,目前的电动调节阀包括电子式电动调节阀都是难以满足上述要求的。

智能电子式变频电动执行器是一种新型的执行机构,是先进的数字化变频控制技术和传统过硬的机械传动设备相结合的产物。用它构成的执行机构或智能电子式变频电动调节阀就能满足自动调节系统对执行单元的要求。智能电子式变频电动调节阀在调节过程中,其阀芯运行速度是变化的,在输入信号和阀位反馈信号偏差较大时,阀电机运行速度比普通电动调节阀快,加速跟踪调节作用。但随着输入信号和反馈信号偏差的减小,阀电机速度会变慢,阀芯的运动速度也会随之下降。越接近平衡点阀电机速度会越慢。在平衡点附近阀门会一点点打开或关闭,具有很强的微调作用,既消除了系统静差又避免电动调节阀频繁动作,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阀门的可靠性。调节系统过渡过程中的过调量也会减小,动态振荡明显下降。十分圆满解决了电动调节阀灵敏度和稳定度的一对矛盾。
其次,智能电子式变频调节阀控制部分采用单片机技术全部数字化控制,可以使灵敏度很高达到0.5%,响应时间极快。
再者,变频器具有电机软启动功能,阀电机每次启动过程不会出现冲击电流。而且阀电机也由单相电机改为三相电机,每相电流下降,电机可靠性提高,阀电机的寿命会大大延长。智能变频电动执行机构以高精度,长寿命的导电塑料电位器为位置传感元件,并施加机械、电气限位装置,显著提高了智能变频电动调节阀的可靠性,安全性,能有效防止调节阀在关闭时阀杆被顶弯的现象。
总之,智能型电子式变频电动调节阀具有按偏差大小去调整阀门的启闭速度。偏差大时,其动作速度可为普通电动阀门的1.5倍,动态响应极好,在给定值附近小偏差时,其工作速度仅为额定转数10 ~ 20%,成倍提高调节阀控制精度,避免了超调。此外,无过载启动电流、无需另配伺服放大器、、接线简单、机械故障少、主回路无触点输出,控制回路电流小于10mA、每小时可起动1500次以上、防爆等级ExdΠBT4。
智能型电子式变频电动调节阀是目前应用的电动调节阀、气动调节阀更新换代产品。

网友A:
说的不够清楚

“可以使灵敏度很高达到0.5%,响应时间极快。??”

网友B:
有详细的资料吗?请发来参考参考!spsunshihai@sina.com

网友C:
与普通阀门价位相差是不是很大?是不是只是在模块上有所变化电机是交流的,其他的普通阀门也有(长寿命的导电塑料电位器为位置传感元件,并施加机械、电气限位装置).

网友D:
有没有PDF发来看看吗?

网友E(2008-12-24):
现在的变频器还不一定能达到这么高的精度的。

网友F(2012-04-23):
西博思就是做变频执行器的,中国用户反映一直还可以,就是在有些工况下不注意容易烧电源板。至于调节的优势肯定是有的,但是不要太忽悠人啦,要不就被人怀疑是概念性的东西,不实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变频器还不一定能达到这么高的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