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58求助

楼主(2008-10-31):
各位朋友,我有一台施耐德58 22kw的变频器上电后显示正常,但运行后无输出,且显示输出的频率乱跳,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指教,谢谢

?

网友A:
控制卡坏掉,你换台一样的 控制板试下,购买控制板或者维修请致电上海13918639136

网友B:
我有二手驱动板一块

电话:138371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