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制防水插头、插座(3P+E)问题求教

楼主(2008-10-31):
我公司厂房内用的三相四线制防水插头、插座(3P+E),在圆形插头、插座内圆周(与外壳较近)上分别安装有四根接线柱、孔,分别对应L1、L2、L3、PE;而在圆形插头、插座的中间(圆心位置),也安装了一根接线柱、孔,但很细、很短(比其它四根),插头上中间这根接线柱比其它四根短37mm。求教:这根接线柱是做什么用的?请知道的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最好拍张照片来看一下,或者详细说出插头的品牌型号。

网友B:
可能是防爆插销吧,中间那个应该是接地的,PE接零线。

楼主:
发几张图片大家看看。

楼主:
图片太大了,再发一次:

网友B:
就是防爆插销,PE接零线,短的接地线,五线制。。

网友C:
还没有见过,等待,学习中

网友D:
学习了,好象如6楼所说的5线制接线方式插头.

网友E:
是接地的吧,同意上面

楼主:
应该不是接地线用的,因为在标牌上标示有:3P+PE。而我这里就有同样类型的五线制插头、插座,中间这根短接线柱相同,只是在外圆周上有五个接线柱,在标牌上的标示是:3P+N+PE。  现在有很多设备不用零线,只用三相加接地保护,中间这根短接线柱应该既不接零,也不接地。我买的时候只是按防水插头、插座买的,没有提防爆,如果同时具备防爆功能,我分析是否是接传感控制信号线的?很想知道厂家的设计意图。请知道的师傅给予解答。谢谢回帖的朋友。

网友F(2011-10-10):
求正解,好东西学习中

网友G:
楼主,借问此插头的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