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板流量计精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08-10-31):
如果使用0.2级的差压变送器,孔板流量计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同等条件下,与电磁、超声波相比谁的精度高?

网友A:
晕,孔板和电磁,超声不能比精度,只能比价格和皮实。孔板我用下来感觉能到2-5%就不错了。

网友B:
重来没有考虑过  一般都按照厂家设计的使用

网友C:
我们没有问过这个,那要问专门做流量计的厂家啦

网友D:
一般孔板流量计精度2.5左右。

网友E:
没法比,差多了

网友F:
孔板差压流量计的精度可以达到0.5级,相关机构有认证的,但是比超声波流量计差远了,但比超声波流量计便宜,经久耐用。

网友G:
孔板流量计的精度一般为0.5级,1.0级以上,特点是:价格便宜,压损太大,精度不高。

其它流量计:比如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等精度都在0.5级以内。特点:精度高,在各自应用环境里优势明显,但价格比较高

本信息由:西安唯通工控-----提供

www.wetoone.com

网友H:
在常用的这些流量计中,孔板流量计的准确度算是低的了

网友A:
现在限制孔板精度的不是变送器和计算设计问题,关键是孔板的加工精度,个人感觉能到2%就不错了

楼主:
可是我看一些超声波流量计的精度也只有2.5呀

网友I:
孔板关键看加工和安装精度,超声波的精度也很差,但是孔板的精度是可以修正的,如果加工、安装条件满足标准要求的话一般可以修正到0.5的,电磁精度高,但不能保证!

网友J:
用孔板检测差压流量精度一般都>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