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

楼主(2008-10-31):
我这里有台丹佛斯2800 380V2。2KW的变频器,以前是CPU板坏了,现在我那1。1KW的CPU板放上去就报ERR 7故障,放在1。1KW的上是正常的,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恢复出厂值就把容量变回2.2KW了,上海丹佛斯维修13918639136

网友B:
大量单丹佛斯2800 变频器整机,配件。1335521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