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350 acs800下载

楼主(2008-10-31):
如何使用drivewindow light把参数下载下来

网友A:
哦!我还以为可以下载了,被??

网友B:
硬件要求:一根电缆(一头水晶,一头232),只要将水晶头插入350面板的通讯口,打开drivewindow light 就可以上传、下载参数。

ACS800不能用这种办法,它需要使用专用的硬件:NDPA-02、 NDPC-12、 光纤、RDCO。软件采用drivewind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