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数的设置(宏的编写)

楼主(2008-10-31):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我现在在做参数设置,在进行设置之前会弹出一个“参数设定密码”的画面(19),要求输入密码,密码输入正确后切换到画面20进行参数设定,在19的画面中,数值输入的写入地址是M98,确认按钮的“编辑ON宏”里面的宏我是这么定义的:

IF $M98 == 320 THEN GOTO LABEL 1
LABEL 1
(1@DM0)=20
$M98=0
END

我这个是参照人家的一个例子做的,但是人家的是欧姆龙的PLC,我用的是S7-200的PLC,例子中(1@DM0)=20 这一句我看不懂,我也不知道在S7-200下面是怎么编写的,请各位帮帮我,谢谢!

楼主:
大家进来帮帮忙啊,密码输入正确后要跳到设置参数画面,这里面的宏不知道怎么定义。

网友A:
那个意思是控制区第一个字赋值20 意思就是掉20号画面

首先你要确认你的控制区地址,如果地址是vw0 ,数据长度至少为1

因为台达人机和西门子通讯 西门子默认站号是2  所以这句你可以改为

2@vw0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帮助,我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下,编译是通过了,但是运行以后输入密码正确后,画面不切换,程序我也试过了,但是不知道是哪边设置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宏程序如下:

IF $M98 == 320 THEN GOTO LABEL 2
LABEL 2
(1@VW0) = 20
$M98 = 0
END

楼主:
上面的(1@VW0) = 20 我没改,改了2以后还是不行的,为什么呢

楼主:
可以了,谢谢,我发现我的控制区域里面没有进行设置

网友B(2008-12-03):
看了你的宏,感觉即使密码不是“320“也会转道20号画面,因为你的宏就没有密码不正确时的选择,密码正不正确都要进入LABEL2的程序,应该在加一个跳转,密码不正确时调到某一画面。

网友A:
最简单方法就是用台达软件本身带的密码。换画面设置好密码,当密码正确才换画面。

你要是用宏来做的话你可以

IF $M98 =!320 THEN GOTO LABEL 2
(1@VW0) = 20
$M98 = 0

LABEL 2

END

这样就ok了

网友B:
楼上的解答是正确的,对密码正确和不正确两种情况都考虑到了。可以!·

楼主(2010-03-18):
xiexie 我已经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