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松下有此功能吗?

楼主(2008-10-31):
我用GT01屏连接FP-X。然后电脑连接屏,想用于下载程序。不知道这样的功能松下有吗??

我得意思就想三菱一样。G0T940连接FX1N-40MR。然后电脑下载线连接GOT940,这样既可以下载屏程序也可以下载PLC程序,不用来回拔插头。

网友A:
有的,松下的穿越功能,可以下PLC程序的

楼主:
还有如下问题请教:松下FP-X、FP-E、FP-SIGMA、FP-0这些多不支持三角函数计算的吗??是不是就FP2才支持呢??谢谢!!

网友B(2008-12-21):
这个没有使用过   学习一下

网友C:
FPX支持三角函数.

网友D:
学习中啊,到没有考虑过这种,穿越功能啊

呵呵,其实是不是就是在里面并联了呢,呵呵,有机会试试啊

网友E:
触摸屏与RS232连接   电脑与USB连接不就可以了  松下PLC功能强大 400多条应用指令支持三角函数

网友F:
在松下的Panasonic MEW Terminal軟體中,直接可以對松下PLC進行PLC程序下載!甚至可以開啟PLC編輯軟體,同時連線監控PLC執行狀態。

网友G(2009-02-19):
松下有穿越功能的,,,我试过,非常好用,,,省了不少麻烦,,要不然,,调试程序线拔徕去烦死了!!!!!!!!!!!!!

网友H:
七楼你用的软件是免费的试用版的还是正版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诸位!!问题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