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不妨交流一下怎样才能做的更好

楼主(2008-10-31):
大家好,我是一名维修电工,和一名钳工值班,对夜间设备进行维护。每次出现问题以后,必须第一时间火速赶到现场,并以最短的时间将问题处理好,及时开机,是对我们维修人员最基本的要求。前段时间,因为我正在处理一台设备,这时另一车间来找,一个螺丝断了,我说,你先去找钳工。(因为此时我一旦离开,我正在维修的设备肯定会因为不正常会停机的)。钳工又以正在维修设备为由,说去找电工。结果,谁都没到现场,导致车间强行开机,故障点扩大。对此,公司对我们二人处以严厉的处罚,每人罚款200元。我很委屈,很无奈,没有办法,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去做。当时,如果我亲自去找钳工:另一车间设备有点问题,你先去看看,我这边实在脱不开身。而不能让车间去找,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吸取教训啊!最近,一台设备上的编码器轴承损坏,导致频频报警停机,生产无法连续进行下去。我大胆做出了决定,将编码器拆除。平时我习惯上工控网淘金,6SE70  VC取消编码器操作还真用上了,只用了四步,即改动成功!可是,修改参数谁又去关注呢,领导只看到大家努力地拆除编码器,实际上我的作用是最大的。如果不取消编码器,恐怕因为当时没有备件而无法生产下去。没有人表扬我,更谈不上奖励,积极性怎样提高。外请人,是很正常的,耽误时间不说,由于停机造成的损失就大了。仅仅由于上面的根本不是我的错,就罚了200元。可是由于你做出正确的决定,挽回损失,或者将损失降低为最小时,没人关注你。做好了,是应该的;做不好,不允许,甚至要罚你。大家谈谈看,究竟在工作中,立马搞定,还是深思熟虑,稳妥,慢慢搞定。不过话又说回来,立马搞定,有时候让人看的很简单;可是立马搞不定,让人觉得你又不行,最终是一个保险烧了,或者接线接触不良,就这么简单,找了这么久,大家很不理解。做工控行业维修太难了,我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不妨说一说;在今后工作中有好的建议不妨提出来,谢谢大家!

网友A:
做电工还难 要什么都会

网友B:
怀才就像怀孕,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网友C:
ai    我虽然工作时间不长 但是我深有其感。因为你的领导是个外行人。他只看到他眼前的他才不管你的 三七二十一呢  ?

网友D:
做人难,做维修工难上加难呀?

我也深有感触呀

网友E:
车间强行开机,首先是车间违规操作。要罚,首先罚车间主任。明知设备出现问题,螺丝掉了,还强行开机。

网友E:
我再看了一下贴,你们车间的人也太菜了吧!断了个螺丝,还用得着到处找人修?一般情况下自己找个一模一样的换上去就行了嘛!

不过,这也是现实啊!我们的这个厂,那么操作工,连屁大的事都不干,螺丝掉了不装,松了不拧。实在跑不动了就过来找你。说机器不行了。然后拍拍屁股,把事情交待了就走。

网友F:
电工这碗饭不好端!
大家工作都很敬业,但很辛苦!
起的比公鸡早,睡的比野狗迟!
出生入死没明没黑的干

设备出了故障,正忙着抢修,
有人会说:"怎麽又出问题!"
要你们电工有什麽用!

平时加强维护设备运转良好
有人会说:"怎麽老闲着!
要你们电工有什麽用!

在实际工作中大家可能遇到相同的问题.

请多指教

网友F:
请问各位大虾
电工应该用哪种工作方式工作
1.防患于未然
平时经常巡检,注意维护,以修为主,把事故消灭在萌芽,
安全第一
这样做没有明显的工作成绩,
领导觉得电工很简单没什麽大用,要不要都行!
实际这样做平时工作量会很大,比较累人,而且累只有自己知道!
领导看不到你的工作成果,
只看到经常在设备还可以转的情况下,要求停机检修
有时还因为安全问题和领导据理力争
巡检维护时,需要操作人员配合,增加了操作人员的工作强度
影响产量

2.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平时没事就歇着,
有空多看看图纸资料,电工手册,和老师傅(包括电工老师傅及
其他工种的老师傅)多聊聊,长点见识,增加点经验
能坐着决不站着,能躺着决不坐着,
养精蓄锐
但是这样做
领导会觉得电工成天都闲着,要不要都行!
但是一旦出现突发情况
则要求头脑清楚,反映迅速,判断准确
而突发事故不分
上班还是下班
白天还是晚上
半夜还是凌晨
并且从上到下领导和员工都会盯着你,问你何时能修好?
一旦判断失误则可能使事故扩大
可能损坏设备
可能伤害自己
可能伤害他人

心理压力太大了!

我说的话错误很多思想很落后
希望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F:
电工这碗饭不好端!(有同感者请回复)

http://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AC62-AE8F37AD0F4C&page=1

网友G:
呵呵,习惯了就好,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H:
做好了是应该的,搞不定说你没本事,,正常

网友I:
有同感,比较同情LZ,有时候觉的人际关系也是很重要。

网友J:
小兄弟,平常心,平常心!行不行,大家说了算!

网友K:
不要总是“把设备停机的时间和品率降到最低”,关键时刻让它停几天产,你在弄好设备就可以啦。。。。。。。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

网友L:
7楼的, 一般情况下,螺丝断了要先钻孔,再攻丝的.

HEHE.. 我们厂,像编码器,变频器,PLC,及一些其它的东西,要是坏了我都不会弄,,  只有坏了后,才会从中了解一点东西..哎~~~

楼主:
15楼说的在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企业很难重视你。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不要总是“把设备停机的时间和品率降到最低”,关键时刻让它停几天产,你在弄好设备就可以啦。。。。。。。提升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

以上说法虽然不地道,但也确实有效,本人的两次经历足以证明:

1、本人原有单位的机器生产效率上不来,单位里的电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我去检查后发现所有的电机全是反转,方向调整后机器的效率大幅度提高。结果老板把电工臭骂了一顿,我因此接受了老板的一条烟。

2、公司的一台(PLC控制)电梯坏了,电梯专业保养人修不好,请我帮忙,我将PLC内部的故障清除后,电梯恢复了正常。结果我就得到个谢谢,其余什么也没有。

网友N:
太有同感了,做咱这一行的,就是干好了,没人看见,机器设备出故障,从领导到操作工都找你,什么时候能修好?怎么修这么长时间?你行不行啊?还有,两个工作须你同时干时,人家不管,叫你不来就不行,马上报告领导。

做咱这一行真是太难了。就得保持一个正常心态。

网友O:
各位兄弟 我想郑重的说一句话,你才是专业的,其它的人说的都是在放屁,你的地盘你做主

网友P:
电工在工作上精神压力大是普遍存在的,发泄一下自己的郁闷是正常的。工作不顺心是常有的事,做到问心无愧就是好的。对于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的同胞们,有时候适当给于自己的上司一点点小教训,他们才会知道谁是谁非,好歹我们有个外号叫“电老虎”嘛。

网友Q:
其实也没什么,这些本来就是工作,做好了老板认为是应该的,做不好,老板会觉得你工作没到位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电气这工作很难做,举手之劳解决好,别人认为也太简单了;一时半会儿也弄不好,就开始催了,外方维修设备时,没有一个领导敢催人家,还说,看人家多稳啊。换成我们维修,早就急得受不了了。还有,外请国内专家维修,也是催,原计划2小时,由于多种原因拖了3个小时。领导者就沉不住气了,看,耽误3个多小时,生产急死了,损失有多大啊。结果,请来的国内专家根本无心调整设备,匆匆结束,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在平时的维修工作快了不行,慢了不行,大家说说看,怎样干才行,领导才会重视你。往往接查出来,病并不大,可是过程确实很漫长。诊断过程往往要比处理过程多得多。领导,特别是外行领导不理解,就知道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