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R信号和Z信号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10-31):
一款欧版伺服(好像是意大利的),在做sequence的时候发现没有Z信号,但是有个信号是MARKER。于是我就将这个MARKER信号,作为Z信号使用,但是发现他们好像不太一样。因为我没有调出我想要的结果。有没有哪位见过这个MARKER信号的高手,给我讲一下区别,谢谢。

网友A:
有没有MARKER信号的波形啊,Z信号是个很窄的脉冲,一般每周一个,所以可以用做精确定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