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问题 求大师指点

楼主(2008-10-31):
各位大师:

          小弟初接触Schneider, 手上有一块140-113-02的CPU(但是暂时还不能连接)  这个好象只支持LL984编程语言.我对这个研究不懂,特想得到以下帮助.

1,有这个语言的例程吗?想拿个来看看是怎么回事.说明书EN的,搞不是很清楚.

2,我用模拟器下载,即使是空程序(就这一个程序块),也总是提示:Illegal modbus function code

现在就被卡在这里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求各位大师出手相助 ,

谢谢啦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这个PLC只支持LL984,编程软件可以选择concept ,我这里的程序有ll984的程序,但是不是这个型号的PLC,模拟器不支持LL984仿真,在concept的手册里面有详细的论述。

网友A:
连接电缆可以自己制作,在concept里面有详细的接线方法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帮助 ,你的LL984的程序可以给我看看吗?我的E-MAIL:sunwen7554@163.com

我对西门子比较熟悉 ,这个刚接触。还请多指导。

网友B:
要看你的cpu型号是11302还是11302S,前者只能拥984编程,我这里有984程序的指令手册!

不过在Concept在线帮助中都有的。

网友C:
LL984的程序,在每个Network里是锯齿形垂直扫描的,注意一下时序就是。
另外,模拟器是不支持模拟984LL程序的,Concept的模拟器只能模拟IEC程序。
CPU11302和CPU11302S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是Firmware不同,可以自行根据需要转换,不过转换时候小心不能断电,否则就只能送回去返修了。

网友A:
请注意查收,nomad0335@126.com

网友D:
LL984的程序,在每个Network里是锯齿形垂直扫描的,注意一下时序就是。
另外,模拟器是不支持模拟984LL程序的,Concept的模拟器只能模拟IEC程序。
CPU11302和CPU11302S硬件都是一样的,只是Firmware不同,可以自行根据需要转换,不过转换时候小心不能断电,否则就只能送回去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