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使用问题

楼主(2008-10-31):
希望那位大侠出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使用信捷xc5-32控制两路步进电机驱动时才用流程指令分步控制,但是编写完点动指令后调试发现内部计数器d8190和d8192这两个计数器不是很准当频率提高后计数器发生混乱一个计数器d8190计数不准确。采用子程序时能够解决此问题但是其他流程指令中的脉冲输出就发生混乱。输出频率不对。

谢谢!

楼主:
我急需解决没人啊!

网友A:
D8170和D8173是否正常???

楼主:
D8170和D8173正常

楼主:
这是流程指令图,前面只有m1,m2,m3,m4触发。

网友B:
你留个电话,我们打电话给你!

楼主:
用了plsf后d8190和d8193都显示不对

网友C:
希望您把解决情况告诉朋友们,不要半道就没有结局,呵呵也想了解怎么个问题的人

网友D:
楼上  说的对啊    把解决问题的情况也提供给大家学习啊

网友B:
可能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又在研究其他问题了!嘿嘿

网友E(2009-03-23):
呵呵,解决了问题就走人可是不对的哦,有时间再上来的时候说明下,让大家分享下你的宝贵经验吧。

网友F:
楼主是大忙人,问题解决不分享哈,上楼如此信捷,想知道你是那个公司的?

网友G(2009-04-27):
12楼说给没用过的人听还可以,做人要厚道。我用信捷2年了,总计也应该有好几十台了,目前还没有返修过。三菱PLC谁不知道电源容易坏,我都修过N个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2楼说给没用过的人听还可以,做人要厚道。我用信捷2年了,总计也应该有好几十台了,目前还没有返修过。三菱PLC谁不知道电源容易坏,我都修过N个了。

没用过信捷的,不过三菱的电源确实容易坏,特别是1s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I(2009-07-07):
信捷xc3,xc1系列都用过,加在一起有20几台,没见出过问题呀.

网友J:
工程剩余信捷一体机两个,型号XP3-18RT全新两个,现低价处理掉,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QQ;1135852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