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转矩

楼主(2008-10-31):
在变频状态下,电动机输出转矩如何计算。根据公式T=9550P/n  P=1.732UIcos∮  电机反电动势公式E1=4.44*KE*FN*NL*ф电动机供电电压为U,这里U是不是等于E1,那么变频状态下电动机输出转矩到底和哪些量有关系呢?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会变化吗?磁通量呢?

网友A:
电动机的电磁转矩跟电流成比例关系,T=Ce*I,其中Ce为力矩系数,与电机转速在1000转/分时的反电动势成比例关系,厂家一般会直接给出力矩系数这个数据。

楼主:
能否说的详细一点,把我的问题回答完全,谢谢

网友B(2008-12-07):
简单的说,就是转动的力量的大小。转矩是一种力矩,力矩在物理中的定义是:
力矩= 力 × 力臂
这里的力臂就可以看成电机所带动的物体的转动半径。如果电机转矩太小,就带不动所要带的物体,也就是感觉电机的“劲”不够大。

网友C:
变频电机0~50Hz恒转距,50~100Hz恒功率,变频运行时,转距与转速成反比,速度越高转距越低

网友D(2009-04-22):
工频时异步电动机的转矩与电流成正比,变频时的矢量控制有所不同由于励磁电流与转矩电流可以分别控制,转矩是两者的乘积。

网友E:
与工频时是一致的。只不过当初的公式是频率不变。而现在就有变化。定性分析的结果是一样的。相信临界转差的计算你明白的。

网友F:
谢谢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G:
T与电流的转距分量成正比,和磁通成正比

网友H:
1、异步电机的转矩,是定子气息磁场对转子电流的电磁力矩;

2、当气息磁场恒定时,转子电流与转差成正比;

3、所以在稳定运行区,当气息磁场恒定时,电机转矩与转差成正比;

4、变频调速时,必须同时改变电压,以保证息磁场恒定;

5、如果保证息磁场恒定,在任何频率下,只要转差相同,电机转矩就相同;

6、所以保证息磁场恒定,电机启动时的频率如果等于“额定转差×P/60”,则电机启动转矩等于额定转矩;

7、所以保证息磁场恒定,电机启动时的频率如果等于“2倍额定转差×P/60”,则电机启动转矩等于2倍额定转矩;

网友D:
关于电动机转矩的物理方程式,需要深入学习。

网友I(2010-03-14):
电动机负载转矩的类型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