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纶脚本程序该这样写。我就难在此处了!

楼主(2008-10-31):
我用维纶506屏连接三菱FX1N-40MT。因为给PLC不带有三角函数计算功能,所以想在屏上做一脚本程序用来计算函数,可惜不知道给这样使用脚本程序。

我得要求是:在屏上建立一数据设置输入。给数值经过脚本程序计算后写入PLC内部数据寄存器D100。还请各位多多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写入的数据要经过怎样的运算?MT506里可以写宏指令,实现数据的某些运算。

楼主:
我需要在屏上建立2个数据输入窗口。一个高度输入窗口,一个是角度输入窗口。

在脚本里面需要的是:

1:SIN(角度)X高度。将计算结果写入PLC数据寄存器D10。

2:10-COS(角度)X高度。将计算结果写入PLC数据寄存器D12。

还望指点,谢谢!!!

网友A:
MT506宏指令里暂时不支持正弦和余弦运算,你可以将正弦和余弦运算在PLC里处理好,再在屏里做加减乘除运算。或者这个运算直接在PLC里完成。MT6000和MT8000系列都支持正弦和余弦运算的。

楼主:
先谢谢楼上指点!!问题是现在普通PLC不支持三角函数计算。我现在选择6000系列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