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08-10-31):
在同一step7编程环境下能同时打开两个不同的工程吗?

网友A:
试了一下,好像不能吧

网友B:
不可能的

网友C:
完全可以,通过菜单中的OPEN来开启不同的程序项目,但是同一时间不可对不同的程序同时编辑。

网友D:
同意楼上的yijian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
当然可以

网友G:
是吗,应该是可以的啊,不过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网友H:
可以的,只不过你要在两个窗口之间转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通过菜单中的OPEN来开启不同的程序项目,但是同一时间不可对不同的程序同时编辑。

我也是经常这样做的,拷贝一些原来的程序段时非常有用

网友J:
不能,软件会提示是否要退出当前的文件。

网友K:
可以的啊,就是要在2个窗口切换而已!

网友L:
可以啊,只是在监控的时候一次只能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