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矢量变频的共同学习与介绍

楼主(2008-10-31):
俺是搞工科应用的,深入的矢量控制理论,俺没有去研究,也没有去查阅老外的原版资料。推荐一本书《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第二版,上海工业大学陈伯时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陈伯时91年做前言。这就是我们上学时的专业教材。

抄书简介一下,233页第七章第七节,异步电动机的多变量数学模型和坐标变换

转速开环、恒压频比控制和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两类变频调速系统,解决了异步电机平滑调速的问题,特别是转差频率控制系统已经基本上起到了直流电机双闭环调速系统的作用,能够满足许多工业应用中的要求。然而,当生产机械对调速系统的静、动态性能要求较高时,上述的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还是赶不上直流调速系统;在系统设计时,为了得到一个近似的动态结构图,还不得不作出较强的假定,使得设计结果与实际有一定距离,不能令人满意。为了进一步提高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的性能,改善设计方法,就必须首先从本质上彻底弄清交流电机的动态数学模型。

一、直流电动机的磁通由励磁绕组产生,可以在事先建立起来而不参与系统的动态过程(弱磁调速除外),因此它的动态数学模型只有一个输入变量--电枢电压、一个输出变量--转速,在控制对象中含有机电时间常数Tm和电枢回路电磁时间常数Ti,如果把晶闸管可控整流装置也算进去,则还有晶闸管的滞后时间常数Ts。在工程上能够允许的一些假定条件下,可以描述成单变量(单输入单输出)的三阶线性系统,完全可以应用经典的线性控制理论和由它发展出来的工程设计方法进行分析与设计。

但是,同样的理论和方法用来分析、设计交流调速系统时,就不那么方便了,必须在作出很强的假定后,得到挖的动态结构图,才能沿用,因为交流电动机的数学模型和直流电机模型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1)。。。。。。由于这些原因,异步电动机是一个多变量(多输入多输出)系统,而电压(电流)、频率、磁通、转速之间又互相都有影响,所以是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

(2)在异步电动机中,磁通乘电流产生转矩,转速乘磁通得到旋转感应电动势,由于它们都是同时变化的,在数学模型中就含有两个变量的乘积项,这样一来,即使不考虑磁饱和等因素,数学模型也是非线性的。

(3)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有三个绕组,转子也可等效为三个绕组,每个绕组产生磁通时都有自己的电磁惯性,再加上运动系统的机电惯性,即使不考虑变频装置中的滞后因素,至少也是一个七阶系统。

总起来说,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是一个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

二、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多变量数学模型

(一)电压方程。。。。。。。。

(二)磁链方程。。。。。。。

(三)运动方程。。。。。。。。

(四)转矩方程。。。。。。。。

三、坐标变换和变换阵

。。。。。。。。。。

255页第七章第八节,矢量控制的变频调速系统

上一节中表明,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是一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通过坐标变换,可以使之降阶并化简,但并没有改变其非线性、多变量的本质。7-5和7-6两节所述变频调速的动态性能不够 理想,调节器参数很难准确设计,关键就在于只是沿用了单变量控制系统的概念而没有考虑非线性、多变量的本质。许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过潜心研究,终于在1971年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两项研究成果:联邦德国西门子公司的F.Blasc-hke等提出的“感应电机磁场定向的控制原理”和美国P.C.Custman和A A.Clark申请的专利“感应电机定子电压的坐标变换控制”。以后在实践中经过不断地改进,形成了现已得到普遍应用的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系统。

一、异步电机的坐标变换结构图和等效直流电机模型

。。。。。。。。。。。。。。。。。。

二、矢量控制系统的构想

。。。。。。。。。。

三、矢量控制的基本方程式

。。。。。。。。。

七、矢量控制系统中调节器的设计问题

。。。。。。。。。

时间精力有限,我手里也没有电子版。看到老刘头儿刘志斌对于“矢量变频是骗局”的执着笃定,不想看到这种概念被初学变频的工控同仁所接受,因此暂帖一些基本概念及书籍上来,供大家参考。书中公式较多,排版多有不便,希望有意者自己去找寻相关书籍。

较深入的理论研究是给那些不为浮华所累的学者高人的,俺们普通百姓,恐怕一般看两页矩阵的公式推导就没有耐心了。

真心希望讨论到矢量控制的高人,尤其批判指摘的高人,踏下心来去学习然后拿出有说服务力的证据来。李小龙年轻30岁都能说出“清空你的杯子,再行注满”,我们活了更多年的老师,难道做不到?

网友A:
“恐怕一般看两页矩阵的公式推导就没有耐心了。”

1、“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是一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通过坐标变换,可以使之降阶并化简,但并没有改变其非线性、多变量的本质。”

2、物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抓主要矛盾,去次要矛盾,建立了一系列理想模型,得出了一系列定律、定理等物理学的普遍规律,使得纷杂、无序、多变的自然界有规可循,有章可从;

3、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控制理论上,这些企图建立一个精确控制的“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数学模型”,本身就是把研究引入歧途、离开科学方法的死胡同!

4、有很多变频器在控制调速上,有新表现,有新性能,实际上是解决了一个、或两个主要矛盾的结果,而不是用哪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通过坐标变换”的结果;

5、变频器仅仅能作到的是,通过它输出的电压U 、频率f去改变、控制异步电机的主磁场、转差、同步转速,进而控制转矩、控制转速!

6、变频器的控制电路,不可能接受“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数学模型”的控制,所有关于“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数学模型”的控制方式都是忽悠之词!

7、变频器的控制系统,只能单一的接受频率f的给定,频率f再去以给定模式控制输出电压U ,你还能干什么???

8、把别人不懂的“矩阵的公式推导”作为炫耀高科技的骗术,就好象看魔术一样,你只能赞叹它多么“奇妙”,“神奇”,而不能为之一样;

9、楼主懂矢量控制吗?不懂,不懂但相信,而且拿这些自己也看不懂的人为建立的模型,去告戒别人矢量控制的存在性和不可知性!?

网友B:
强,老刘可谓是新时代的刘胡兰,可谓敢于挑战真理的老先生了。这种品质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有些时候说话要严谨一些,常常看见你被人抓住漏洞,我这个fans也看不下去啊。呵呵......楼上两位继续。

网友C:
        太搞笑了!自己不懂得东西就能否认它的真实性?你每天都在用的电脑你知道它的每一个运算细节吗?你知道双核系统怎么工作的?单核系统处理的是二进制数据,多核系统也是处理二进制数据;奔腾系统和赛扬系统也都是处理二进制数据,你为什么不喊双核系统是骗局?你为什么不喊奔腾处理器是骗局?

        有些人(就是刘老头)自以为有一点电工知识就已经了不得了,要翻天了!认为自己站在了世界科技的前沿,自己所掌握的才是真正的科学、是真理!世间那些愚蠢小民被愚弄还不自省,需要你来放声疾呼、奋笔疾书以唤醒这些愚昧者!

        刘某人才是无知,简直就是夜郎自大是在盲人摸象!他自以为他这两年来在工控网上先后提出几个骗局都无人能驳倒他,更加的意满志得!来这个网上的大多是实际的工程应用人员,大多对理论没有过多的深究;研发人员一般都是长期处于潜水状态轻易不会发言,并且一看刘老头的发言便知他的真实水平更加不会和他浪费时间。如此一来刘老头变更加的自信!

         下面引用一篇介绍矢量控制发展史的文章让自信、自大的刘老头看看矢量控制是怎样来的。

                                                                                                    《中国变频器产业十年关键词之四——矢量控制》

          矢矢量控制(Vector Control,简称VC)又称磁场定向控制(Field Oriented Control),是将交流电机空间磁场矢量的方向作为坐标轴的基准方向,通过坐标变换将电机定子电流正交分解为与磁场方向一致的励磁电流分量和与磁场方向垂直的转矩电流分量,然后就可以像直流电机一样对励磁电流分量和转矩电流分量分别进行控制。矢量控制理论的提出为交流调速系统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70年代矢量控制方法的萌芽

  1968年Darmstader工科大学的Hasse博士初步提出了磁场定向控制理论,之后在1971年德国西门子公司 F.Blaschke博士等提出的“感应电机磁场定向的控制原理”和美国P.C.Custman与A.A.Clark申请的专利“感应电机定子电压的坐标变换控制”奠定了矢量控制的基础。矢量控制实现了交流电机磁通和转矩的解耦控制,使交流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有了显著的改善,开创了交流传动的新纪元。矢量控制大大改善了异步电机的动态控制性能,使之能与直流机的控制效果相媲美。

  矢量控制包括坐标变换和旋转以及其他一些包含非线性的复杂运算,其运算处理的规模比直流调速大若干倍,以当时的控制系统无法进行实时控制。而由普通晶闸管构成的逆变器必须有复杂的换流电路才能工作,一方面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另一方面,由于逆变器的开关频率很低,不能适应矢量控制中电压电流的快速变化。因此70年代矢量控制并未走入实用,但德、美、英、法、意、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当时的及日本都十分重视矢量控制技术的研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80年代矢量控制技术发展

  欧洲是矢量控制技术的诞生地,其研究水平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欧洲电力电子会议(EPE)论文集中,涉及到矢量控制的论文占有很大比例,在这当中,德国SIEMENS公司、Aachen技术大学电力电子和电气传动研究院和德国Braunchweig技术大学W.Leonhard、R.Gabriel、G.Heinemann等教授更是为矢量控制的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应用微处理器的矢量控制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促进了矢量控制的实用化。由于需要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转子磁链在空间上的位置才能实现定子电流解耦控制,在这种矢量控制系统中需要配留转子位置或速度传感器,这显然给许多应用场合带来不便。仅管如此,矢量控制技术仍然在努力融入通用型变频器中。而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省去了轴角编码器)和其他驱动算法也随后出现。而且,这些改进仍在不断加速中。

90年代矢量控制应用成熟

  再完美的控制理论,都需要基于合适的硬件载体来实现。交流电气传动的蓬勃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电力电子器件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交流调速技术的重大变革是以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为先导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可控硅(SCR),发展到60年代的门极可关断晶闸管(GTO)、大功率双极型晶体管(GTR),以及80年代以后出现的金属氧化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智能功率模块(IPM)、集成门极换向晶闸管(IGCT)等等。尤其是IGBT的出现,迅速促使成熟可靠的交流调速产品进入各个工业领域。可以说,这些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给高性能交流调速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交流调速控制技术,尤其是复杂的矢量控制算法的实现,离不开微处理器技术和数字化控制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Danfoss Drives 公司产品经理Tom Momberger的观点是:“将微处理器技术应用于变频驱动器是今天交流驱动器性能提高的主要原因。”1992年开始,德国西门子开发了6SE70通用型系列,通过FC、VC、SC板可以分别实现频率控制、矢量控制、伺服控制,1994年将该系列扩展至315kW以上。

  矢量控制核心理论的提出与以DSP为代表的高性能处理器的通用化,再加上电力电子器件取得的进步,并辅以现代控制理论,这四大因素的结合给电气传动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高速运算能力使矢量控制尤其是1983年R.K.Joenen提出的无速度矢量控制(Sensorless Vector Control,SVC)系统的软硬件结构得到简化,这就为性能更优的SVC方案的实施提供了物质保证。而IGBT的进一步发展也为SVC的应用提供了更好的舞台,IGBT除了提高功率器件的开关速度,IGBT还允许迅速地调整电机的工作电压。这使带宽相当高的无速度矢量控制成为可行,并能快速、高精度地控制转速(velocity profiling)与定位。SVC的实现吸引了产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Toshiba GE、Yaskawa等公司于1987年分别发表了研究成果,95年后,Siemens、Yaskawa、Toshiba GE、Rockwell、Mistubishi、Fuji等知名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SVC控制产品,控制特性也在不断提高,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向高性能通用变频器迈出了一大步。

21世纪无速度矢量控制技术快速成长

  进入21世纪以来,矢量控制的研究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德国、日本和美国依然走在世界的前列,但这三个国家各有千秋。日本在研究无速度传感器方面较为先进,主要应用于通用变频器上;美国的研究人员在电机参数识别方面研究比较深入,并且将神经网络控制、模糊控制等一些最新的控制技术应用到这方面,在IEEE的会议和期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而德国在将矢量控制技术应用于大功率系统方面的实力很强,SIEMENS公司已开始将矢量控制技术应用于交流传动电力机车等兆瓦级功率场合。

  SVC可以获得接近闭环控制的性能,同时省去了速度传感器,通过转子电动势计算转速、比较定子电流转矩分量用PI控制闭环构造转速,有的研究人员提出使用电机转子槽谐波独立辨识转速。有关参数自适应这方面的研究仍在深入,如何提高SVC系统的适应性、鲁棒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时下,有无采用无速度传感器技术已经成为高性能通用变频器和一般变频器的分水岭。Mitsubishi公司的高级磁通矢量控制代表了最新的无速度传感器控制技术,西门子公司的SE6300、Mitsubishi公司的A740、FUJI公司的VG7S、安川公司的G7、艾默生公司EV6000、 科比公司COMBIVERTF5等均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变频的典范。国内森兰、汇川、英威腾、普传等公司也相继推出了高性能矢量变频器,上海艾帕电力电子公司更是率先开发出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的高性能级联式高压变频器。

  Schneider公司的驱动市场经理Susan Bowler认为,无速度控制技术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利用最小的附加费用获得大大增强的性能,包括低速特性、转矩响应及定位能力等。Siemens交流驱动产品经理Kirkpatrick的观点是,目前大多数的AC驱动产品默认都是SVC控制。闭环磁通矢量控制(FVC)只是在一些需要更严格速度控制及零速转矩控制的场合应用。

参考文献

[1] 冯垛生.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原理与实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7

[2] 刘峰. 无速度反馈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系统. 微电机,1999,1

[3] 陈伯时.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5] Frede Blaabjerg Frede Blaabjerg. A modified direct torque control for induction motor sensorless drive. [6]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y Applications, 2000,1

[7] Rodriguez Jose, Pontt J Pontt J.A High-performance Vector Control of an 11-level Inverter.IEEE Trans on IE, 2003 ,1

[8] Nabase Akira,Akagi H,Akagi H. A New Neutral Point Clamped PWM Inverter, IEEE Trans on IA,1981,5

[9] Peng Fangzheng,Peng Fangzheng. Multilevel Inverters:A Survey of Topologies,Controls,and Applications. IEEE Trans on IE,2002,4

[10]刘子建,吴敏, 桂武鸣,级联型多电平逆变器的空间矢量控制,电气传动,2006,1

[11]陈轶,潘孟春,吴峻.一种新型的控制方法——矢量转矩控制, 中小型电机,2002,4

[12]赵相宾,夏长亮,宋国兰.变频调速技术的进展. 电力电子技术,2005,6

[13] 廖海平.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行业现状和展望.变频器世界,2004,9

[14] 卢骥.新型无速度传感器的异步电机矢量控制变频器.变频器世界,2005,1

网友A:
1、变频器对异步电机的调速原理,就是同步转速n1=60f/P,或者写成n2=(1-s)60f/P;

2、变频器在降低频率f时,电机发热不能工作:

1)其原因就是电势平衡方程式:

U=E+IR

E=4.44fNΦ

2)认为E>>IR ,所以忽略IR:

U≈E=4.44fNΦ

U/f ≈ 4.44fNΦ =定值,保证铁心在低频时不饱和,电机发热问题解决;

网友A:
3、U/f =定值模式控制,在低频端电机转矩不足:

1)低频时,电压U低,E>IR ,所以不能忽略IR,U/f =定值模式下低频端E小,励磁电流小,主磁场弱;

2)再变频降低频率f时,励磁电流要恒定;

3)认为电机空载电流就是励磁电流,并把工频50Hz380 v的空载电流做为励磁电流,认为电机磁密最佳状态;

4)这样以电压U为控制参数,在频率f下降时适当增大电压U ,即增大U/f 比值,保证励磁电流恒定不减弱,U/f 是f的函数:U/f =U/f (f)

4、这样利用U/f =U/f (f)励磁电流定值模式,解决了低频、低压时转矩弱的矛盾!

网友A:
5、转子转速n2 的无传感器闭环控制:

1)认为转子转矩电流与转差成正比(电磁感应原理),定子电流Is跟随转子电流变化(磁势平衡方程式);

2)转差△n=(△ne/√Ie^2-Io^2)√Is^2-Io^2

3)所以转子转速n2=60f/P-△n

网友A:
6、上述所有公式也同样是哪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矢量方程”的建立的依据,也是哪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矢量方程”通过坐标变换,化简的结果之一!

7、那么变频器对异步电机的调速控制,还存在什么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C:
刘老头你说的轻巧!什么“在频率f下降时适当增大电压U ,即增大U/f 比值,保证励磁电流恒定不减弱”,你用嘴一说“适当增大电压”就“适当”的了?你说的低频电压补偿,现在所有的V/F控制的变频器不管国内国外的早就做了,你以为是你现在才想出来的,从变频器实际应用的那一天起就这么做了,可谁也不敢说他生产的变频器在V/F控制方式下能让电机励磁电流是定值!

你用嘴说是定值就真的是定值了?你用什么技术手段检测出励磁电流大小?有通过什么手段去控制励磁电流?????!!!!!!!!

网友C:
刘老头你要还是个男人,还是个人你就告诉大家你的励磁电流定值模式控制如何实现!用一种不存在的假设来证明你的论点,不是SB是什么?

你的励磁电流定值模式只能在固定频率下实现,你的“如果变频器的频率f一定,电压U就一定,电机磁场Φ恒定”纯属屁话,哪个客户卖台变频器只在一个固定频率下运行?

买变频器是为了调速,随便举个例子——既然是调速,那好你如何保证输出频率3.19HZ和41.87HZ(并且负载转矩有可能不一样)时励磁电流相同?!!!!!如何保证在频率变化过程中对应不同的负载实现励磁电流是定值、电机磁场恒定?!!!!!!!!

你要说不出来你就是骗子!!!!!

网友C:
       在进行电机调速时,常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保持电机中每极磁通量 m 为额定值不变。如果磁通太弱,没有充分利用电机的铁心,是一种浪费;如果过分增大磁通,又会使铁心饱和,从而导致过大的励磁电流,严重时会因绕组过热而损坏电机。
      对于直流电机,励磁系统是独立的,只要对电枢反应有恰当的补偿, m 保持不变是很容易做到的。在交流异步电机中,磁通 m 由定子和转子磁势合成产生,要保持磁通恒定就需要费一些周折了。

由式(6-1)可知,只要控制好 Eg 和 f1 ,便可达到控制磁通m 的目的,对此,需要考虑基频(额定频率)以下和基频以上两种情况。
        但是,在低频时 Us 和 Eg 都较小,定子阻抗压降所占的份量就比较显著,不再能忽略。这时,需要人为地把电压 Us 抬高一些,以便近似地补偿定子压降。
带定子压降补偿的恒压频比控制特性示于下图中的 b 线,无补偿的控制特性则为a 线。
在基频以上调速时,频率应该从 f1N 向上升高,但定子电压Us 却不可能超过额定电压UsN ,最多只能保持Us = UsN ,这将迫使磁通与频率成反比地降低,相当于直流电机弱磁升速的情况。
把基频以下和基频以上两种情况的控制特性画在一起,如下图所示。
        如果电机在不同转速时所带的负载都能使电流达到额定值,即都能在允许温升下长期运行,则转矩基本上随磁通变化,按照电力拖动原理,在基频以下,磁通恒定时转矩也恒定,属于“恒转矩调速”性质,而在基频以上,转速升高时转矩降低,基本上属于“恒功率调速”。

网友C:
        由于频率提高而电压不变,气隙磁通势必减弱,导致转矩的减小,但转速升高了,可以认为输出功率基本不变。所以基频以上变频调速属于弱磁恒功率调速。
最后,应该指出,以上所分析的机械特性都是在正弦波电压供电下的情况。如果电压源含有谐波,将使机械特性受到扭曲,并增加电机中的损耗。因此在设计变频装置时,应尽量减少输出电压中的谐波。
       在变频调速时,保持异步电机定子电流的幅值恒定,叫作恒流控制,电流幅值恒定是通过带PI调节器的电流闭环控制实现的,这种系统不仅安全可靠而且具有良好的动静态性能。恒流供电时的机械特性与上面分析的恒压机械特性不同,现进行分析。

楼主: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虽然我懂得一点儿电气原理,做过一些电子电气工程和设计,虽然我走到一般企业都能在本领域迅速脱颖而出,但是我深知自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走到哪一个领域必先躬身请教先行者,在先人的基础上我才更有可能前进一步。

如果我还有机会打工,有机会进入变频研发制造的企业,我定然会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去研究矢量控制这一方向。回头和大家交流心得。但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与基本矢量变换学习认知水平都没有的人进行理论交流。

网友A:
“基本矢量变换学习认知水平”

1、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是一个高阶、非线性、强耦合的多变量系统,通过坐标变换,可以使之降阶并化简,但并没有改变其非线性、多变量的本质;

2、异步电动机的矢量模型是个概念,必须经过变换化简,得到可以用来表述电机特性的各种非矢量式;

3、每一个结论都是在一定的条件、前提下的简化近似处理的结果;

4、搂主不必强调矢量式,看不起非矢量式,矢量式和非矢量式表示的是一个东西,说明的是一个问题,是统一体的不同形式,而不是矛盾对立的独立体,用矢量说明的和用非矢量式说明的结果是一致的,而更多的是非矢量式;

网友C:
       说实在的,矢量控制涉及的东西太多,其中的随便一个问题都能引出长篇大论。我也只是一知半解,虽然手头有一些资料,但也自知没有能力说清楚,而且要说清楚也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更怕说错了误导别人。所以我也不敢说矢量控制,只是将我现有的一些资料贴上来。

       我觉得对于应用者不太容易搞得清楚,有闲情到这里来的人大多是应用人员,大家更应该将精力放在应用经验的交流上面。高手们不妨将自己项目设计、调试中的经验和问题解决方法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这样对于工程应用者是有益的,开发一线的人员才没人有闲情到这里来打口水仗。

网友A:
5、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用矢量数学模型就是矢量控制,用非矢量式就是非矢量控制;

6、其实变频控制只有控制参数的不同、计算方法的不同,没有矢量控制与非矢量控制的差别,所谓矢量控制是个概念错误!

网友A:
1、我们看到,有用压、频比U/f,有用感应电势、频率比E/f,而我用励磁电流定值控制的U/f = U/f(f)曲线;

2、其实都是一定条件下的结论,表现形式不一样,实质一样,可是我的表述是最容易操作的,而感应电势、频率比E/f是无法操作的;

网友C:
刘老头简直是信口雌黄,中国人把磁场定向控制叫做矢量控制是你想的原因吗?!!!!简直是好笑!

网友C:
变频调速控制按控制角度来分,可分为标量控制和矢量控制两个基本类型。

标量控制

        标量控制法是只控制变量的大小,而不考虑变量的相位,即给定指令和反馈信号是与变量相关的直流量。采用经典线性控制理论和工程设计方法来分析和设计电路时不得不对一些信号做较大的近似。这种控制方法适用于对动态和静态性能要求不太高的场合。要提高系统的性能指标有一定的困难,因为:
1、 分析调速系统的控制规律时,是从异步电机静态等值电路和静态转矩公式出发的,所得到的“保持磁通φm恒定”的结论在稳态的情况下才成立。动态过程中φm如何变化并未做研究。
2、 系统中的电流调节器只是控制了定子电流的幅值,并没控制电流的相位。而在动态过程中的电流相位后移,必然影响动态转矩的响应。

矢量控制

        既然异步电机经过坐标变换可以等效成直流电机,那么,模仿直流电机的控制策略,得到直流电机的控制量,经过相应的坐标反变换,就能够控制异步电机了。
由于进行坐标变换的是电流(代表磁动势)的空间矢量,所以这样通过坐标变换实现的控制系统就叫作矢量控制系统(Vector Control System)。矢量控制控制即可控制变量的大小,又可控制其相位。系统的原理结构如下图所示。

网友C:
        刘老头所说的实际上是早已实际应用的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的调速方式。是一种对V/F控制的一种改进。在S很小的范围内,只要能够维持气隙磁通Φm不变,异步电动机的转矩近似地与转差角频率成正比。也就是说在异步电动机中控制ωs,就和直流电机中控制电枢电流一样,能够达到间接控制转矩的作用。控制转差频率就代表了控制转矩,这就是转差率控制地基本概念。
在转差频率控制系统中,只要给ws 限幅,使其限幅值为
就可以基本保持 Te与ws 的正比关系,也就可以用转差频率控制来代表转矩控制。这是转差频率控制的基本规律之一。
上述规律是在保持Φm恒定的前提下才成立的,于是问题又转化为,如何能保持Φm 恒定?我们知道,按恒 Eg/w1 控制时可保持Φm恒定。在上图的等效电路中可得:
        由此可见,要实现恒 Eg/w1控制,须在Us/w1 = 恒值的基础上再提高电压 Us 以补偿定子电流压降。
        如果忽略电流相量相位变化的影响,不同定子电流时恒 Eg/w1 控制所需的电压-频率特性 Us = f (w1, Is) 如下图所示。
        上述关系表明,只要 Us 和w1及 Is 的关系符合上图所示特性,就能保持 Eg/w1 恒定,也就是保持 Fm 恒定。这是转差频率控制的基本规律之二。
         总结起来,转差频率控制的规律是:
(1)在 ws ≤ wsm 的范围内,转矩 Te 基本上与 ws 成正比,条件是气隙磁通不变。
(2)在不同的定子电流值时,按上图的函数关系 Us = f (w1 , Is) 控制定子电压和频率,就能保持气隙磁通Fm恒定。
实现上述转差频率控制规律的转速闭环变压变频调速系统结构原理图如图所示。
          频率控制——转速调节器ASR的输出信号是转差频率给定 ws* ,与实测转速信号w 相加,即得定子频率给定信号 w1* ,即
        电压控制——由 w1和定子电流反馈信号 Is 从微机存储的 Us = f (w1 , Is) 函数中查得定子电压给定信号 Us* ,用 Us* 和 w1* 控制PWM电压型逆变器,即得异步电机调速所需的变压变频电源。
        转差角频率 ws*与实测转速信号w 相加后得到定子频率输入信号 w1* 这一关系是转差频率控制系统突出的特点或优点。它表明,在调速过程中,实际频率w1随着实际转速 w 同步地上升或下降,有如水涨而船高,因此加、减速平滑而且稳定。
       同时,由于在动态过程中转速调节器ASR饱和,系统能用对应于 wsm 的限幅转矩Tem 进行控制,保证了在允许条件下的快速性。
       由此可见,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的交流变压变频调速系统能够象直流电机双闭环控制系统那样具有较好的静、动态性能,是一个比较优越的控制策略,结构也不算复杂。
然而,它的静、动态性能还不能完全达到直流双闭环系统的水平,存在差距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在分析转差频率控制规律时,是从异步电机稳态等效电路和稳态转矩公式出发的,所谓的“保持磁通 Fm恒定”的结论也只在稳态情况下才能成立。在动态中 Fm如何变化还没有深入研究,但肯定不会恒定,这不得不影响系统的实际动态性能。
(2)Us = f (w1 , Is) 函数关系中只抓住了定子电流的幅值,没有控制到电流的相位,而在动态中电流的相位也是影响转矩变化的因素。
(3)在频率控制环节中,取 w1 = ws + w ,使频率得以与转速同步升降,这本是转差频率控制的优点。然而,如果转速检测信号不准确或存在干扰,也就会直接给频率造成误差,因为所有这些偏差和干扰都以正反馈的形式毫无衰减地传递到频率控制信号上来了。

        在采用这种控制方式的变频器中,电动机的实际速度由安装在电动机上的速度传感器和变频器控制电路得到,而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则由电动机的实际转速与所需转差频率的和自动设定,从而达到在进行调速控制的同时,控制电动机输出转局的目的。

         对于保持磁通恒定,如果从分析磁通与电流的关系的关系来解决:
        气隙磁通是由励磁电流Im决定的,而Im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他是定子电流Is的一部分,定子电流又是转子电流和励磁电流的矢量和。鼠笼式电机的转子电流又难以直接测量。实际应用中只能根据负载变化,相应调节定子电流Is,从而维持励磁电流Im不变。下图是定子电流Is与ωsL的关系曲线,其含义是为了维持气隙磁通不变,定子电流Is随ωsL的变化而变化的规律。这种变化曲线通常由函数发生器给出,具有如下性质:
当ωsL=0时,在理想空载时定子电流等于励磁电流,若ωsL增大Is也应增大,ωsL趋向无穷时,Is为一确定有限值;ωsL为正、负时,Is的对应值不变。Is=f(ωsL)曲线左右对称。

      “保持磁通恒定”是基于稳态等效电路和稳态转矩公式而得到的结论。在动态过程中,磁通不可能保持恒定。加之在实际中,磁饱和和温度变化等引起的电机参数的变化都将导致气隙磁通的变化,使驱动性能降低,这是稳态的函数关系所不能自适应解决的稳态,所以转差率控制的精度保证是困难的。
       转差频率控制的基本要点之一是保持磁通恒定,为此需要对定子电流进行调节。这种策略加强了对磁场的控制,有利于系统响应的快速和稳定性。但是对定子电流进行调节的规律是在稳态的情况下得到的,在动态过程中,一般说,并不能依此来保证磁通恒定。另外,转差频率控制仍然没有对电流的相位进行控制,这也会影响它对转矩的控制能力。
       同恒压频比阻控制一样,转差频率控制所依赖的规律——不管是转矩与转差的关系,还是保持恒磁通时定子电流与转差的关系都是在稳态条件下得出的,不能反映动态特性,因而仍然不能保证最优的动态性能。
       所以,才有了矢量控制和直接转矩控制。

网友C:
        需要指出的是,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依赖速度检测,实际应用中也是有测速传感器的。刘老头用他杜撰的方法来推算转子速度是行不通的!要不然为何到现在还有好多厂家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在低速下的速度观测不理想!

            异步电机的矢量控制与恒转子磁链运行的转差频率控制在稳态特性上表现为同一性,,不存在什么区别。两者的唯一区别仅在于它们的电磁暂态响应上的不同,由此而引起动态性能上存在差异。

      矢量控制为瞬时值控制,对电机定子电流的幅值和相位同时控制。在一定的条件下,电机的输出转矩可以毫不滞后地跟随给定指令转矩,从理论上讲没有电磁暂态现象,转差频率控制为标量控制或者说是一种平均值意义匕的控制,仅控制定子电流的幅值不控制定子电流的相位, 因而存在一定的电磁过渡过程。不过从工程应用
角度出发,主要关心的是两者的动态过程在量上的差别,这也是评价两种控制方式的重要因素。

网友C:
         实际应用中还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转差型矢量控制。转差频率矢量控制是通过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角速度ω,以及通过运算求得电机转差角速度ωs。通过一系列运算可求出给定定子电流i1*所需要的瞬时相位角θ1*,用i1*和θ1*去控制变频装置,变频装置为电机提供幅值为i1、相位角为θ1的定子电流,满足电机负载所需的转矩即磁通,从而实现矢量变换控制。

网友D:
以下的说法是错误的,请大家注意:"矢量式和非矢量式表示的是一个东西,说明的是一个问题,是统一体的不同形式,而不是矛盾对立的独立体,用矢量说明的和用非矢量式说明的结果是一致的,而更多的是非矢量式;\\"其实变频控制只有控制参数的不同、计算方法的不同,没有矢量控制与非矢量控制的差别,所谓矢量控制是个概念错误!"   请老师们真的是不要再用些概念性的东西来误导。

网友D:
就是八位的单片机都能完成非矢量的V/F控制算法,别说十六位的单片机了,停产的87C196  以及MB90F462 等都可以很好的做好V/F控制算法,但是目前还没有听说那个变频器厂家用单片机做出来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爱默生的前身华为的TD3000,也是用了两个数字信号处理器TMS320F24O完成的,其中一个DSP做矢量控制算法,另一个DSP做事务处理。两个DSP之间用高速SPI通讯完成。之后的几个厂家如:英威腾用的是TMS320LF2406,汇川用的也是TI的24X系列的数字信号处理器。正弦的用的是TMS320F2810,这个是原来24X的升级产品,运行频率150M,速度和性能的提升正是真正矢量算法的保证,MB90F462的外部晶振是4M,四倍频后也是16M,只有28系列DSP150M的9分之一,就别说是32位四级流水作业了,一个是可以时速150KM/小时的奥迪A6,一个是时速16KM/小时的拖拉机,都是能跑路的车,但是一定要说拖拉机和奥迪A6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还是请大家评判吧。

网友E:
市场80C196 KB 、KC还在推出,估计停产了是 ARM 厂家虚张声势。196MC 就可以做 PWM 控制。

网友C:
可是196MH的确涨价了,外围扩展PSD302也涨的吃不消改用dsPIC30F。

网友E:
PSD813 现在价格涨了没有?我还有几片不知道是不是有升值?

网友C:
是否是因为做工控机的厂商扫货?留着做收藏吧!

楼主:
如果系统地学习过交流拖动知识,可以很明确地知道:“转速开环、恒压频比控制和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两类变频调速系统,解决了异步电机平滑调速的问题,。。。。当生产机械对调速系统的静、动态性能要求较高时,上述的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还是赶不上直流调速系统”因此,才有专业学科人士花大力气研究交流电机模型的重新描述,研究新的控制理论。所有才出现了VC和DTC这类的理论。

无论什么理论,最终当然都是要反映到PWM,都会有U与I的闭环检测。这是控制系统的固有特性。但并不能说,同样输入输出电气规格的系统,就必须完全用一种思想去描述,如果不用一种思想去描述,就是异己另类就是骗局就要上断头台。

同样是人,有锐意思考的天才也有对万事混沌不觉的傻子。同样一个给定一个反馈一个输出信号,有人用梆梆控制,有人用PID,有人用模糊控制,有人做系统辨识--这里面的算法和理念往往截然不同。难道PID和梆梆相比就是骗局?难道天才都是骗子?

俺10来年前用过80C196KB,当时有国产变频厂家用MC做变频,想来那时国产变频大都是V/F控制,相对算法简单。但现在或辨识或VC或DTC,无不用DSP,这也说明其算法/高端功能的实现,目前绝无可能用老刘头这种简单口头描述的算法来做。否则做DSP的在变频领域哪里还有饭吃?挑战已经出现30多年的理论,也是需要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异想天开信口雌黄对新理论毫无理解/毫无针对性的批判,我们并不欢迎。

网友C: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刘老头怀疑矢量控制,还把描述得似是而非的转差频率控制说是他新发现的理论! 天。。。。

刘老头无视标量控制与瞬时值控制的差异(或则说不知道),张嘴就说骗局。在业界用了几十年的可控硅交流调压技术,到他嘴里就是愚蠢的做法!

就他这样的水平和态度有什么资格站在教育一线???????

其还无耻的宣称——“我是个自愿者,我来论坛是传播科学的!我来论坛是教知识的”!

无知而又无耻无畏者又何止刘老头,这两天看到一个帖子,有人竟然怀疑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真实性!!!!!!!!

奉劝这类人,做人要谦虚,眼界要开阔,散于接受新东西。挑战经典、权威理论是需要资本的!

不要老是把头放在裤裆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系统地学习过交流拖动知识,可以很明确地知道:“转速开环、恒压频比控制和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两类变频调速系统,解决了异步电机平滑调速的问题……

1、依据公式n=60f/P,出现了变频调速设备;

2、依据电势平衡方程式:

U=E+IR

U≈E=4.44fNΦ

U/f=4.44NΦ=常数

出现了压频比定值控制,低频电压提升,电机磁场基本稳定;

3、1、2是转速开环、恒压频比控制和转速闭环、转差频率控制两类变频调速系统的理论依据;

4、存在低频磁场不足,是靠低频电压提升的U/f定值模式的最大缺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生产机械对调速系统的静、动态性能要求较高时,上述的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还是赶不上直流调速系统”因此,才有专业学科人士花大力气研究交流电机模型的重新描述,研究新的控制理论。……

1、存在低频磁场不足,是靠低频电压提升的U/f定值模式的最大缺陷;

2、上述的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还是赶不上直流调速系统,才有专业学科人士花大力气研究交流电机模型,研究新的控制方法:

1)异步电机的空载电势平衡方程式:

U=E+IoR

E=4.44fNΦ

U=2πfLIo+IoR

4.44NΦ=2πLIo

U-IoR=2πfLIo

(U-IoR)/f=2πfLIo =常数(Io恒定,磁场Φ)

2)只要(U-IoR)/f=定值,即励磁电流Io为定值,则磁场Φ恒定;

3、由以上原理我们清楚地知道,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调速,如何保证频率变化时的主极磁场的恒定?那就是保证励磁电流Io定值控制模式:

(U-IoR)/f=定值

4、由于励磁电流Io定值,定子电流Is已知,这样转差:

△ne=△ne×(√Is^2-Io^2)/(√Ie^2-Io^2)

5、电机转速n2 = n2(Is)=60 f/P- △ne×(√Is^2-Io^2)/(√Ie^2-Io^2) ,使得以定子电流Is检测内传感器的速度闭环控制成为可能!

6、电机的模型没有变,理论没有变,控制方法、计算方法变了,新一代变频器在克服上一代变频器的缺陷后以新的优异性能展现在工控人的视野里!

7、让那些用谁也不明白的“矢量控制”游戏文字忽悠中国人的、中国人忽悠中国人的骗子见鬼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生产机械对调速系统的静、动态性能要求较高时,上述的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还是赶不上直流调速系统……

1、搂主,这句话是你抄的,不是你的意思;

2、但是,你应该明白“生产机械对调速系统的静、动态性能有什么较高的要求较高”?

3、什么性能还赶不上直流调速系统?

4、我只知道低速转矩不高,磁场弱,原因也很清楚,忽略了IR,你若果不知道你抄的文字的内容,那说明你已经被这一段文字忽悠了!

5、如果你不承认自己被忽悠了,请你说出上述文字表述的内容!!!

网友C:
要是秦始皇复活,他也会认为现在的飞机、汽车、电话、电视。。。。。。等等等都是忽悠人的!!!!!!!!!

刘老头你哪凉快哪呆着去吧!

你教出来的学生要是都认为矢量控制是骗局,就业都是个问题!我想没哪个自动化业内公司愿意要!搞搞传销倒是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才有专业学科人士花大力气研究交流电机模型的重新描述,研究新的控制理论。所有才出现了VC和DTC这类的理论……

1、异步电机的模型,我想新、老科学家、设计人员都清楚,不需要重新描述交流电机的模型,谁也没有能做出新的描述;

2、异步电机的理论是最简单、最完备的理论,谁研究出了什么“新的理论”,这些新的控制理论你明白吗?

3、如果你明白,请你说说?

4、如果你不明白,那就说明你又被忽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论什么理论,最终当然都是要反映到PWM,都会有U与I的闭环检测。这是控制系统的固有特性……

1、关于变频器“矢量控制”的解耦、坐标变换、控制用矢量,最终在“PWM ”上能实现吗?不能!

2、既然“矢量控制”的解耦、坐标变换、控制用矢量,最终不能在“PWM ”上能实现,你说的话不是被人忽悠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说,同样输入输出电气规格的系统,就必须完全用一种思想去描述,如果不用一种思想去描述,就是异己另类就是骗局就要上断头台。……

1、你能用什么样“一种思想描述”“矢量控制”在“同样输入输出电气规格的系统”?

2、如果你不能用一种思想表述出“矢量控制”在“同样输入输出电气规格的系统”,你就被忽悠了!

3、如果确实你能用一种思想表述出“矢量控制”在“同样输入输出电气规格的系统”,你就没有被忽悠,你也没有被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是人,有锐意思考的天才也有对万事混沌不觉的傻子。同样一个给定一个反馈一个输出信号,有人用梆梆控制,有人用PID,有人用模糊控制,有人做系统辨识--这里面的算法和理念往往截然不同。难道PID和梆梆相比就是骗局?难道天才都是骗子?……

1、你能说说“矢量控制”是什么“一个给定一个反馈一个输出信号”,你如果不能说出,你就被忽悠了!

2、你能说说“矢量控制”是用“梆梆控制、用PID、用模糊控制、还是做系统辨识”的,如果你说不出来,你就被骗子骗了;

3、你能说说“矢量控制”“这里面的算法和理念”吗?如果你不能说出,那就说明你被骗了!那个骗你的也不是天才,而是骗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10来年前用过80C196KB,当时有国产变频厂家用MC做变频,想来那时国产变频大都是V/F控制,相对算法简单。但现在或辨识或VC或DTC,无不用DSP,这也说明其算法/高端功能的实现,目前绝无可能用老刘头这种简单口头描述的算法来做。否则做DSP的在变频领域哪里还有饭吃?……

1、目前绝无可能用老刘头这种简单口头描述的算法来做。否则做DSP的在变频领域哪里还有饭吃?搂主的这句话对头!

2、如果承认“老刘头这种简单口头描述的算法”,做DSP的在变频领域哪里还有饭吃?所以不能承认,打死也不能承认!

3、说的越离奇,越听不懂,才有饭吃,所以关于“矢量控制”搂主只知道很高深、很科学、很复杂、……,其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对那些简单说法更不值得一顾,或者发帖辱之!

网友C:
要是中国造不出原子弹的年代,都像刘老头这样对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叫喊——“原子弹是个骗局,是忽悠卖拐之词!你们要不是骗局那你们说说原子弹是怎么回事”!

楼主:
技术讨论不是抬杠绞理。

如果刘志斌稍懂得科学辩论的品质,真得尊重科学理论与经验,不会有这么多的网友对你不敬。

如果刘志斌稍懂得法律上的:原告举证,至少不会在自己首先批判“矢量控制是骗局”的时候,毫无针对/不知所云;现在却反过来让别人帮他解释学习。

我不希望基本的技术交流变成诡辩和胡绞蛮缠;在自己刚谋生计之际,也不愿花精力在这里去专门给刘志斌上一堂矢量变换与控制的专业课。我做了自己想做该做的事情,--有疑议的同仁们,自己去翻几本交流拖动控制技术的专业书籍看一看。

刘志斌你继续,俺找板凳休息。你自觉明昧吧,LET IT BE。

网友A:
1、搂主说我的“举证”太简单,又说不出自己信奉的“矢量控制”是什么,我不懂搂主不敬的理由是什么?

2、之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因为你不是那个发帖骂人、什么也不懂的小流氓;

3、“诡辩和胡绞蛮缠”没有什么价值,如果你认为那一句是“诡辩”,是“胡绞蛮缠”,请贴出来!

网友C:
刘老头你他ND把话讲清楚,我骂你不假,但你说我是流氓你得举出证据来!

我对你家哪位女性成员有过流氓行为?

网友C:
骂你是轻的,要是面对面我揍死你个王八蛋。

楼主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技术讨论,我本来不想在这个帖子理说脏话,你个老东西犯贱要招骂怪不了谁!

看你是理屈词穷,胡搅蛮缠了吧!

我什么也不懂,但也不会说出变频器保证电机2倍的额定电流运行的的混帐话!——原话如下“电流闭环控制转矩方式,给定电流为2倍的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频率f、电压U = 4.44NfΦ ,检测反馈电流,保证电机电流为2倍额定电流,这时输出转矩就是2倍的额定转矩

网友D:
“1、关于变频器“矢量控制”的解耦、坐标变换、控制用矢量,最终在“PWM ”上能实现吗?不能! ”这个我做纠正,所有的控制,V/F,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最终都是在“PWM”上实现的,这是正确的,希望大家记下来,不要被误导。老师们,争论的累不累呢,看到这些错误的东西就想说两句,但是现在看的太多了,几乎有些麻木了。不要把些明显错误的东西还在这里摆来摆去的,真是没有办法。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不必当真,刘老头是说他不能,他又不能代表业界!

不信你问问他见过变频器没有?我敢说他连变频器都没见过,更不用说摸过、用过!!!!!!!!!!!!!!

能说出——“电流闭环控制转矩方式,给定电流为2倍的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频率f、电压U = 4.44NfΦ ,检测反馈电流,保证电机电流为2倍额定电流,这时输出转矩就是2倍的额定转矩”这样的话的人,有什么资格对矢量控制说四道三?!!!!!!!!!!!

网友F:
学术争论很好啊。不过刘老头是谁啊?

网友A: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1、变压器工作时的铁心磁通是恒定的,励磁电流是恒定的,原因是频率f、电压U不变;

2、那么变压器的励磁电流是多大,能测量出吗?可以,空载电流Io认为是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3、那么变压器负载运行时,励磁电流不变吗?不变,是恒定的,磁场也是恒定的,因为原、副边的磁势平衡;

4、如果负载的功率因数低,无功电流大,是不是变压器的励磁电流会变化?不会,无功电流不是产生铁心磁通的励磁电流,感性电流与励磁电流方向相反,有去磁作用;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1、直流电机在工作时,一般是磁场恒定的,励磁电流是恒定的,不论负载大小,变化的是转矩电枢电流;

2、异步电机在工频50HZ电压380v运行时,励磁电流不变,磁场恒定,与负载运行无关;

3、只要频率f、电压U不变,就认为铁心磁通恒定,励磁电流恒定;

4、异步电机的励磁电流是多大呢?空载电流就认为是励磁电流 ;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1、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是依据公式n=60f/P;

2、如果变频器只改变频率f,异步电机的转速可以调,但电机铁心、绕组发热不能正常工作;

3、原因是频率f下降时,铁心磁通增大饱和的原因;

4、所以变频调速遇到了困难??!!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1、怎么保证变频不变磁场,变频磁场恒定,变频励磁电流恒定?

2、这样就出现了后来的V/F定值式控制、低频电压提升控制、现在的矢量控制!

关于励磁电流的问题:

1、变频调速,电机磁场随频率变化,成了变频调速的拦路虎;

2、怎么保证变频不变磁场,变频磁场恒定,变频励磁电流恒定?

3、开始V/F定值模式,铁心、绕组不发热了,变频调速可以正常工作了!

4、但是很快发现,低频电机转矩不足,进一步分析,是铁心磁通随频率f下降而下降,低频时造成力矩不足;

5、这样就出现,低频电压提升,以增大低频时的力矩;

6、人们在开始找一种办法,能保证频率变化,而磁场恒定,励磁电流恒定的精确控制;

7、其实不用画那么多等效图,不要什么坐标变换,只要看看变压器、电动机工频运行就知道方法!

8、那就是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时,先空载运行,以50HZ380v空载运行的空载电流Io为基准、为给定,在频率下调时,通过调节电压U,保持空载电流Io不变,或闭环控制,得到一条U/f=U/f(f)函数曲线,作为变频调速时,控制励磁电流Io不变,磁场不变的依据!

网友A:
1、励磁电流定值控制模式解决了变频调速异步电机磁场恒定的主要矛盾;

2、如果负载轻,电机不满载时,电机磁场可以降低使用,好处是降低电机损耗,提高运行的效率;

3、理论依据:

(U-IoR)/f=4.44NΦ=2πL×Io

Ip∝Φ×△n

M∝Φ×Ip∝Φ^2×△n

4、在电机轻负载时,我们可以通过减低电压U,即减小磁通Φ,减小励磁电流Io的方式节能运行;

举例说明:

1、两对极异步电机,额定转速1470转/分,额定电压690V,现在让电机工作在1235转/分,20%额定负载转矩,有两种控制方式:

1)要电机转速是1235转/分,20%额定负载转矩,应该同步转速是1241转/分,变频器输出频率应该是41.36666HZ,电压应该是570.v

2)要电机转速是1235转/分,20%额定负载转矩,应该同步转速是1265转/分,变频器输出频率应该是42.17HZ,电压应该是259v

2、上述2)的方式是在1)的基础上,没有1)就得不到2)的操作参数;

3、这种用控制电压U,来控制电机转矩的方式,只适应轻负载的场合,对于满载、重载的情况只能用1)的方式控制;

4、如果铁心磁场减小,导致磁导率μ减小 时,铁心也会进入高损耗区,所以铁心磁通Φ不是越小越好!

网友A:
1、见过有的文章在描述磁场控制时,要在铁心里挖个洞,检测控制磁通的大小;

2、这是对电机学原理缺乏基本了解的机械想法,没有真正理解电机磁势平衡的道理;

3、用控制电机空载电流,控制电机磁场是最直观、最简捷的方法;

4、企图用矢量方程推导出控制电机磁场的操作方法,是徒劳的,是不会有结果的,面对一大堆矢量方程式,不知所措,原因是他们忘记了矢量方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

网友A:
1、“矢量变频器”就是在变频控制中,能保证铁心磁场Φ恒定在电机设计磁密上;

2、异步电机在工频运行的空载电流Io ,认为是励磁电流Io ,与之对应磁通Φ恒定在电机设计磁密上;

3、变频器对异步电机变频调速时,磁场怎么样变化,最直观的手段就是观察电机变频调速的空载电流Io;

4、可以认为,变频调速的空载电流Io不变,就说明磁通Φ是恒定的,是运行在实际铁心磁通密度上;

5、由于铁心磁通Φ恒定在电机设计磁通密度上,所以它与额定转差、额定转矩、额定电流的关系就在设计值上,这样用过定子电流,计算转子转速成为可能,实现无传感器的速度闭环控制成为现实;

6、在此基础上,在轻负载时,还可以定量控制电压U,减小励磁电流,减小铁心损耗,提高运行效率;

7、大家不妨对自己的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空载运行,观察它的空载电流是否恒定,与工频运行空载电流比较,是否相等,就可以初步判断你的变频器是不是性能好的矢量变频器!

8、大家不妨对自己的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空载运行,观察它的空载电流在50HZ时,与工频运行空载电流比较,是否相等,在频率低时空载电流开始下降,到了最低频时,是否最小很小(有电压提升的例外),就可以初步判断你的变频器是V/F变频器!

网友G: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 F 帆 XF F 帆
积分:191
帖子:155注册时间:2006-2-19 23:02:00 1楼 回复时间:2008-11-6 14:56:29 你爸爸和你妈妈结合:是个软启动的骗局(你爸爸太软)!

你爸爸供应给你妈妈屎量:矢量变频是个骗局(生出你刘驴头)

绿驴头,你能说出什么象样的人话??!

哪儿凉快,你就滚哪儿呆着去吧!!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2楼 回复时间:2008-11-6 16:33:35 楼上的你爸是如火你妈是春发,否则你是不可能如此猖狂的在网上耍流氓!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3楼 回复时间:2008-11-6 19:23:43 这个账是要算的,该负的责任是逃不脱的,等着瞧,大家看我怎么收拾这帮流氓!!!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 F 帆 XF F 帆
积分:191
帖子:155注册时间:2006-2-19 23:02:00 4楼 回复时间:2008-11-7 17:30:14 你找抽呢??

你找我算帐???

好啊,我等你!!

你不来是乌龟王八蛋,我现在就在新疆乌鲁木齐,你有本事留电话!!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 F 帆 5楼 回复时间:2008-11-7 17:36:21 象你这种垃圾,在新疆想拔你牙你的人就不只半个班!

你有本事来啊,你NND,你不来是狗熊!!

来了,打的你象狗熊,并给你拍照留念,让工控界都看看你的垃圾样!!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 F 帆 6楼 回复时间:2008-11-7 17:42:32 有本事你开你那一母三分地,你来塔里木油田找我,你留电话,我去接你!

我要不把你这个祸害工控网的煞笔狂扁然后“鞭尸”再“活埋”在沙漠里,我就跟你姓!!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 F 帆 7楼 回复时间:2008-11-7 17:45:04 我们的自备燃气电站容量足够大!

接个10KV、35KV融化你这个垃圾,还是不成问题!

保险让你熔化在蓝天里,若留一点痕迹,就算我白活了30年!

网友C:
哈——“这个账是要算的,该负的责任是逃不脱的,等着瞧,大家看我怎么收拾这帮流氓!!! ”

刘驴头曾经很硬气嘛!你把人收拾成啥样啦?!!!!!!!!

网友H(2009-02-02):
我真的很不明白了 我看了 好多刘工的帖子了 感觉就跟看笑话是的 所以就找刘工的帖子看 不明白为什么刘工的帖子都有那么多人 反对 那么多人骂呢 我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是白痴的时候可能说话的人就是白痴,但当几个人同时说这个人是白痴的时候可能这几个人都是白痴吗?在如果大家都说这个是人是白痴,那么这个人就认为大家是白痴了。。。”所以我总结 刘工好像就是哪种认为大家都是白痴的白痴 可以尊敬的称他为 白痴之祖吧 不是有美国plc之父吗,刘工是中国的白痴之父 恩很是厉害啊 呵呵

网友I(2012-05-29):
回复内容: 我是搞机械的,我的论文是变频驱动一个私服系统,低速运行,因此需要精确控制电机转速。看到这个帖子收获很大,一方面对于V/F控制与矢量控制有了理解,另一方面看到有的帖子说矢量控制应用不多?感到疑惑。请问现在是否有矢量变频器,性能是否超过了V/F变频器?还是说矢量控制现在还处于研发期?还有问题:
1:V/F变频器 用于机械系统,做数学建模的时候,变频器模型通常忽略动态过程,简化为线性比例环节;电机模型用电磁转矩公式(我理解这个也叫做静态模型)。    因此这种控制动态性能不高。
2:基于1,因此采用矢量控制,建模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矢量变频器的数学模型经过正反折算以后,其实就是直流电动机的数学模型?对吗?

引用 网友J:
太搞笑了!自己不懂得东西就能否认它的真实性?你每天都在用的电脑你知道它的每一个运算细节吗?你知道双核系统怎么工作的?单核系统处理的是二进制数据,多核系统也是处理二进制数据;奔腾系统和赛扬系统也都是处理二进制数据,你为什么不喊双核系统是骗局?你为什么不喊奔腾处理器是骗局?        有些人(就是刘老头)自以为有一点电工知识就已经了不得了,要翻天了!认为自己站在了世界科技的前沿,自己所掌握的才是真正的科学、是真理!世间那些愚蠢小民被愚弄还不自省,需要你来放声疾呼、奋笔疾书以唤醒这些愚昧者!        刘某人才是无知,简直就是夜郎自大是在盲人摸象!他自以为他这两年来在工控网上先后提出几个骗局都无人能驳倒他,更加的意满志得!来这个网上的大多是实际的工程应用人员,大多对理论没有过多的深究;研发人员一般都是长期处于潜水状态轻易不会发言,并且一看刘老头的发言便知他的真实水平更加不会和他浪费时间。如此一来刘老头变更加的自信!         下面引用一篇介绍矢量控制发展史的文章让自信、自大的刘老头看看矢量控制是怎样来的。                                                                                                    《中国变频器产业十年关键词之四——矢量控制》          矢矢量控制(Vector Control,简称VC)又称磁场定向控制(Field Oriented Control),是将交流电机空间磁场矢量的方向作为坐标轴的基准方向,通过坐标变换将电机定子电流正交分解为与磁场方向一致的励磁电流分量和与磁场方向垂直的转矩电流分量,然后就可以像直流电机一样对励磁电流分量和转矩电流分量分别进行控制。矢量控制理论的提出为交流调速系统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70年代矢量控制方法的萌芽   1968年Darmstader工科大学的Hasse博士初步提出了磁场定向控制理论,之后在1971年德国西门子公司 F.Blaschke博士等提出的“感应电机磁场定向的控制原理”和美国P.C.Custman与A.A.Clark申请的专利“感应电机定子电压的坐标变换控制”奠定了矢量控制的基础。矢量控制实现了交流电机磁通和转矩的解耦控制,使交流传动系统的动态特性有了显著的改善,开创了交流传动的新纪元。矢量控制大大改善了异步电机的动态控制性能,使之能与直流机的控制效果相媲美。   矢量控制包括坐标变换和旋转以及其他一些包含非线性的复杂运算,其运算处理的规模比直流调速大若干倍,以当时的控制系统无法进行实时控制。而由普通晶闸管构成的逆变器必须有复杂的换流电路才能工作,一方面降低了系统的可靠性,另一方面,由于逆变器的开关频率很低,不能适应矢量控制中电压电流的快速变化。因此70年代矢量控制并未走入实用,但德、美、英、法、意、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当时的及日本都十分重视矢量控制技术的研究,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80年代矢量控制技术发展   欧洲是矢量控制技术的诞生地,其研究水平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欧洲电力电子会议(EPE)论文集中,涉及到矢量控制的论文占有很大比例,在这当中,德国SIEMENS公司、Aachen技术大学电力电子和电气传动研究院和德国Braunchweig技术大学W.Leonhard、R.Gabriel、G.Heinemann等教授更是为矢量控制的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应用微处理器的矢量控制研究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促进了矢量控制的实用化。由于需要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转子磁链在空间上的位置才能实现定子电流解耦控制,在这种矢量控制系统中需要配留转子位置或速度传感器,这显然给许多应用场合带来不便。仅管如此,矢量控制技术仍然在努力融入通用型变频器中。而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省去了轴角编码器)和其他驱动算法也随后出现。而且,这些改进仍在不断加速中。 90年代矢量控制应用成熟   再完美的控制理论,都需要基于合适的硬件载体来实现。交流电气传动的蓬勃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电力电子器件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交流调速技术的重大变革是以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为先导的。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可控硅(SCR),发展到60年代的门极可关断晶闸管(GTO)、大功率双极型晶体管(GTR),以及80年代以后出现的金属氧化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智能功率模块(IPM)、集成门极换向晶闸管(IGCT)等等。尤其是IGBT的出现,迅速促使成熟可靠的交流调速产品进入各个工业领域。可以说,这些新型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给高性能交流调速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交流调速控制技术,尤其是复杂的矢量控制算法的实现,离不开微处理器技术和数字化控制技术取得的巨大进步。Danfoss Drives 公司产品经理Tom Momberger的观点是:“将微处理器技术应用于变频驱动器是今天交流驱动器性能提高的主要原因。”1992年开始,德国西门子开发了6SE70通用型系列,通过FC、VC、SC板可以分别实现频率控制、矢量控制、伺服控制,1994年将该系列扩展至315kW以上。   矢量控制核心理论的提出与以DSP为代表的高性能处理器的通用化,再加上电力电子器件取得的进步,并辅以现代控制理论,这四大因素的结合给电气传动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数字信号处理器(DSP)的高速运算能力使矢量控制尤其是1983年R.K.Joenen提出的无速度矢量控制(Sensorless Vector Control,SVC)系统的软硬件结构得到简化,这就为性能更优的SVC方案的实施提供了物质保证。而IGBT的进一步发展也为SVC的应用提供了更好的舞台,IGBT除了提高功率器件的开关速度,IGBT还允许迅速地调整电机的工作电压。这使带宽相当高的无速度矢量控制成为可行,并能快速、高精度地控制转速(velocity profiling)与定位。SVC的实现吸引了产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Toshiba GE、Yaskawa等公司于1987年分别发表了研究成果,95年后,Siemens、Yaskawa、Toshiba GE、Rockwell、Mistubishi、Fuji等知名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SVC控制产品,控制特性也在不断提高,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向高性能通用变频器迈出了一大步。 21世纪无速度矢量控制技术快速成长   进入21世纪以来,矢量控制的研究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德国、日本和美国依然走在世界的前列,但这三个国家各有千秋。日本在研究无速度传感器方面较为先进,主要应用于通用变频器上;美国的研究人员在电机参数识别方面研究比较深入,并且将神经网络控制、模糊控制等一些最新的控制技术应用到这方面,在IEEE的会议和期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而德国在将矢量控制技术应用于大功率系统方面的实力很强,SIEMENS公司已开始将矢量控制技术应用于交流传动电力机车等兆瓦级功率场合。   SVC可以获得接近闭环控制的性能,同时省去了速度传感器,通过转子电动势计算转速、比较定子电流转矩分量用PI控制闭环构造转速,有的研究人员提出使用电机转子槽谐波独立辨识转速。有关参数自适应这方面的研究仍在深入,如何提高SVC系统的适应性、鲁棒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时下,有无采用无速度传感器技术已经成为高性能通用变频器和一般变频器的分水岭。Mitsubishi公司的高级磁通矢量控制代表了最新的无速度传感器控制技术,西门子公司的SE6300、Mitsubishi公司的A740、FUJI公司的VG7S、安川公司的G7、艾默生公司EV6000、 科比公司COMBIVERTF5等均为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变频的典范。国内森兰、汇川、英威腾、普传等公司也相继推出了高性能矢量变频器,上海艾帕电力电子公司更是率先开发出无速度传感器控制的高性能级联式高压变频器。   Schneider公司的驱动市场经理Susan Bowler认为,无速度控制技术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利用最小的附加费用获得大大增强的性能,包括低速特性、转矩响应及定位能力等。Siemens交流驱动产品经理Kirkpatrick的观点是,目前大多数的AC驱动产品默认都是SVC控制。闭环磁通矢量控制(FVC)只是在一些需要更严格速度控制及零速转矩控制的场合应用。 参考文献 【1】 冯垛生.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原理与实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7 【2】 刘峰. 无速度反馈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系统. 微电机,1999,1 【3】 陈伯时.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5】 Frede Blaabjerg Frede Blaabjerg. A modified direct torque control for induction motor sensorless drive. 【6】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y Applications, 2000,1 【7】 Rodriguez Jose, Pontt J Pontt J.A High-performance Vector Control of an 11-level Inverter.IEEE Trans on IE, 2003 ,1 【8】 Nabase Akira,Akagi H,Akagi H. A New Neutral Point Clamped PWM Inverter, IEEE Trans on IA,1981,5 【9】 Peng Fangzheng,Peng Fangzheng. Multilevel Inverters:A Survey of Topologies,Controls,and Applications. IEEE Trans on IE,2002,4 【10】刘子建,吴敏, 桂武鸣,级联型多电平逆变器的空间矢量控制,电气传动,2006,1 【11】陈轶,潘孟春,吴峻.一种新型的控制方法——矢量转矩控制, 中小型电机,2002,4 【12】赵相宾,夏长亮,宋国兰.变频调速技术的进展. 电力电子技术,2005,6 【13】 廖海平.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行业现状和展望.变频器世界,2004,9 【14】 卢骥.新型无速度传感器的异步电机矢量控制变频器.变频器世界,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