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老师:DMC1842的矢量电子齿轮功能总电子齿轮比的计算

楼主(2008-10-31):
刘老师好,请教DMC1842中若使用GAC=S,虽然A和B的伺服电机配置相同,但A和B的机械减速比不同,要实现C轴与A和B的矢量距离保持一定比例,请问此时的电子齿轮比如何计算。比如A轴电机转一圈A轴移动线性位移为10mm,而B轴电机转一圈B轴移动线性位移为20mm,若希望当A和B的矢量位移每次满4mm时C轴电机转完一圈,那么GRC=?

网友A:
如果啊、A、B的分辨滤不一样,单纯用GRC是实现不了这个要求的。如果是伺服,在驱动器上设置一下电子齿轮比,让A、B的反馈信号分辨率一致。如果不是伺服,改不了分辨率,就用 ES 指令来调整。看一下ES指令的说明和例子。

网友B:
也有这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路过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