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端的COM和输出端的COM连一块有什么问题没?

楼主(2008-10-31):
PLC输入端的COM和输出端的COM连一块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A:
输入端的COM和输出端的COM根本不是一回事!千万不可连在一起!

输出端的COM可以接任何电压,通常接220V,而输入端的COM是直流24V。

网友B:
您是在玩三菱的吧,绝对不可

网友C:
绝对不可以!那样会烧了你的PLC的

网友C:
除非你输出端也用24V

网友D:
一般是不行的!如果你输入输出用的一样的电压等级理论上可以,但是好像没人这么用!

网友E:
....我们公司好像很多都是这样做的,只要DI的COM与DO的COM电压一样

楼主:
目前我的输出端是用24V的

以后可能要用220的

如果用220的,那就要重新接个220的到输出端的COM了,对吗?

网友F:
没试过

最好不要冒险,这对模块不好

网友G:
同一电压没有问题

网友H:
COM是公共端,接什么是在系统规划时决定的.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大多情况是不同的,你干吗要强行接在一起.

网友I(2011-08-12):
不用问还是自己多思考就行了,网上垃圾很多

网友J(2014-03-18):
你很厉害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