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运动控制问题

楼主(2008-10-31):
1,你们的USB转COM线还好用吗?我的COM口坏好几次了!现在弄一条力特的新线,NND!在电脑里找到线可是台达就是不跟我通讯,你们用的什么价格的线 什么牌子的!偶有时用来调整伺服驱动器增益!

2,在做垂直运动 短距离(3MM以内,负载很轻用导轨)运动时,采用什么传动机械呢!偶的松下与台达100W伺服都用过了(俺经理说最终用50W就足够了)但现在100W都还有定位抖动!两个字“郁闷”!

网友A:
转换线不好用很正常

抖动不一定是力量不够,也可能是参数没调好,即使力量不够,也不一定要提高功率,也可以加减速机之类的东西改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