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ECMA-E3130ES电机的极对数是多少?

楼主(2008-10-31):
请问台达ECMA-E3130ES电机的极对数是多少?

楼主:
知道了,测出来了!.....................

网友A(2008-12-16):
兄弟,咋测的呢?

网友B:
我说一个方法,不知道LZ是不是这么测的

给U,V,W通三相正弦波,记录编码器信号

在编码器转过一圈的过程中,U,V,W经过多少个周期,就可以确定有多少对极

网友C:
台达伺服电机的极对数是10对

网友D(2009-12-21):
是10极。5极对!一说这个我还器呢,台达的技术支持居然告诉我4极对,耽误了我好长时间

网友E:
纯测电机,可以给电机的任意两相通入10%的额定电流,电机轴会定向于某个角度,旋转电机轴,数一数每转出现多少个定位点,就是多少对极的电机。

网友F:
台达电机都是10极的

网友G(2010-09-17):
恩,10级的顿动转矩小

网友H:
没办法,没有小日本的环形磁铁,只能用10极克服,谁叫国内的磁铁厂工艺不够